求mf14表头匝数

楼主(2024-07-30):
现在不知道怎么绕,要多少圈

网友:
数据这样,但是不会绕。

网友:
看看这个有没有用

网友:
0.05线还算是比较好绕,只要你眼睛不太差就行。

网友:
以前我也曾偿试自己绕一个,但考虑需要模具,线材、显微镜至少需要这些东西,还得有成功的经验,感觉代价太过高就暂时搁置了:还是祝你成功!!

网友:
前段时间发现有几个继电器拆了一个里面有0.05的铜丝把我高兴坏了,可能找一些24伏的微型继电器或者110伏220伏的有更小的铜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