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接电有哒哒声,输出只有2V

楼主(2024-07-30):
充电器接电有哒哒声,输出只有2V,接电瓶灯会快速熄灭然后亮起再熄灭,感觉是一直在启动--关停;
3842量供电的7脚14V左右跳动,8脚没有输出,为0.几伏,
关键是次级的供电线圈我用蜂鸣档测量两个脚居然不是通路,这是正常的吗?
求大佬解答
(保险管是昨晚电压档测mos管炸的,之前没有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次级不通的话,led就不会亮的。
八成的3842电源,换掉供电电容,就能修好

感谢答复,
这里说的次级不通是给3842长供电16V的拿个次级,有的贴子里说叫持续供电线圈,也有的说是辅助线圈;
这个不通指的是断电情况下,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测该线圈的两个脚不鸣叫。

另外请教下供电电容指的是启动时那个50V,47uF的电解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辅助电源绕组不通的话,就可以报废了。。
你看看变压器有没有缝隙能绕进去几圈,可以重新绕一个辅助 ...

感谢答复,那跟我的猜测应该是一样的,持续供电部分有问题
再次感谢

网友:
小心扒开变压器绝缘胶带,找出副绕组的断头,还是能抢救一下的

网友:
线圈内部一般很少断路,基本都是焊接的引出线焊点接触不好

网友:
次级线圈还有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和电容串联

网友:
传说中的弱震吗

网友:
像3842这种IC,一般都是300V通过一只电阻限流给VCC滤波电容充电,充电电压达到IC的启动电压后IC起震。之后IC的供电由供电绕组提供,持续工作下去。
如果供电绕组这路供电有问题,会出现启动一下,滤波电容储能耗光后停震,然后再等待充电到启动电压后再启动一下,与您顶楼描述的故障现象相符。

有些电路采用原端反馈,由供电绕组的输出电压提供反馈从而稳住输出电压,所以这个绕组有时候也被叫做辅助绕组。

如果确认供电绕组的两个引出脚断路,最好先检查一下变压器骨架引脚与绕组抽头的焊接点。引出的漆包线线径细,蹦的太紧的话,长期工作反复升温、降温,热胀冷缩容易把线拉断,如果是这情况还能补救一下。
反激变压器一般是三明治绕法,辅助绕组大多绕在外层半个初级绕组的内部。如果没有绕这种变压器的经验的话,建议放弃。
如果实在想尝试修复,拆变压器前先找个电感表、最好是电桥,测量初级绕组电感量,这个值很关键,记下来。
重绕复装后,初级电感量会有变化,如果电感量变动超过10%,要反复调整磁芯,让初级电感量接近原始值。
还有个漏感也挺重要,真要是打算修复变压器的话,再说。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耐心解答,在下第一次进站就感受到了大家的专业以及热情。

晚上下单了一个新的充电器,然后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态度,用镊子小心翼翼的挑开变压器外层的绝缘皮

然后挑了下16V的两个引脚,其中一个脱掉,觉得有戏,焊接上去;

由于保险管炸了找了段细的漆包线接上,通电发现现象依旧,依次量变压器到7脚的电压,发现经过快恢复二极管时另一端电压只有零点几伏,
找了个二极管先装上去,再次接电,电源正常不闪烁,无哒哒哒的异常启停声。

至此再次感觉各位,祝大家生活愉快

楼主:
另外这个保险管买多大安的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这个保险管买多大安的合适?

恭喜修复。

功率不到200W,主滤波电容的容量不会很大,前面的NTC也没省,2A的保险管应该可以了。

网友:
这是俗话说的  打嗝  ,应查保护电路和震荡续流。

网友:
考虑插电瞬间电流,最小也得3安的保险管吧,要看充电器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