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表头可以承受多少度高温

楼主(2024-07-30):
车内放了块92年外磁47备用表极少用,大部分用自动众仪111表,碰到查漏电或接触器电箱用47表,大部分闲放车内,最近天热阳光下车内6~7十度,47表头是否会热到散架。

网友A:
焊锡的溶解温度是200度,你这差远了!

网友B:
不知道磁钢长时间在高温下会不会失磁?不是有水煮老化方法吗

网友:
车内6~7十度,47表头是否会热到散架
++++++++++++++++++++++++++

其实这就是仪表仪器的“Storage Temperature”,比如惠普 70 年代某万用表,该指标是零下 40 摄氏度到 75 摄氏度

楼主说的 47 表的该指标只能翻它的说明书,如果有的话 不过没有也不奇怪,我翻了下惠普 60 年代初的万用表比如

也没提这事,可能大家也是从 70 年代才开始关注这种指标的,47 表没有给也不算啥

楼主:
主要怕表头针座与线圈粘的胶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怕表头针座与线圈粘的胶水

长期在此高温环境下,肯定没什么好处。

网友:
任何材料和结构在极端温度长时间作用下都可能会逐渐走向不可完全恢复的异化

网友:
一般的讲60度应该没什么大问题。车内温度最高可以到90度,这个温度感觉要有问题了。车规认证还是要考虑的,一般实验室仪表不具备这个条件。

网友:
坛友给的47表借出去放到车里,高温把面板印字的塑料膜都皱了,表没事。

网友C:
  记得从前都说:不要将电子产品放在密闭的车箱里。现在好像不提了,因为车辆的控制板等不都一直在车里么?

网友:
温度高点问题不大,要避免阳光直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锡的溶解温度是200度,你这差远了!

电子元件不怕就担心机械动圈部分。

网友:
电子元器件参数的热飘移!如果有正副飘移给相互抵消一部分吗,多数参数变小,结构性能变差!时间长了加速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从前都说:不要将电子产品放在密闭的车箱里。现在好像不提了,因为车辆的控制板等不都一直在车里么? ...

车内仪表大多用105度电容,电子件应该没问题,就怕机械表头内的油丝针尖粘贴胶水是否能受高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磁钢长时间在高温下会不会失磁?不是有水煮老化方法吗

据说以前的铁镍钴的居里点比较高,现在的强磁钢的居里点较低。这个就要看厂家的老化试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以前的铁镍钴的居里点比较高,现在的强磁钢的居里点较低。这个就要看厂家的老化试验了。

小孩时在火炉前玩磁铁不小心掉火中一股烟上来,磁石就没磁性了心痛了好几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孩时在火炉前玩磁铁不小心掉火中一股烟上来,磁石就没磁性了心痛了好几天。

有关居里温度的一些知识:
居里点(Curie point)
    “居里温度”和居里夫人有一些关系。200多年前一位物理学家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发现了磁石的一个物理特性,就是当磁石加热到一定温度时,它原来的磁性就会消失.她就是居里夫人的丈夫—皮埃尔·居里,后来人们把这个温度叫居里点(Curie point),又叫居里温度(Curie temperature,Tc)或叫磁性转变点。居里点的高低与物质的成分和晶体结构相关。
    磁体工作温度(Work temperature,Tw)是指磁体在实际应用中所能承受的温度范围。不同的物质由于其热稳定性不同,其工作温度也会有所差异。
    一般来说,有一部分磁钢的最高工作温度远低于居里温度,在工作温度内,温度升高磁力会有所下降,但是冷却后大部分可恢复。人们利用这个原理发明了电饭煲。
    工作温度与居里温度也是有关系的:居里温度越高,磁材的工作温度也相对越高,并且温度稳定性也越好。烧结钕铁硼原料中加入钴、铽、镝等元素可提高其居里温度,因此高矫顽力产品中普遍含都有加镝。
    同一种磁体,不同牌号等级由于成份和结构的不同,耐温能力也有所不同。以钕铁硼为例,不同牌号系列的磁钢最大工作温度在80℃~230℃之间不等。影响磁钢实际工作温度的一般有以下几个因素:
    磁钢的形状和尺寸(即长径比,也叫磁导系数Pc), 对实际最高工作温度有重大影响,并不是H系列钕铁硼磁钢都能在120℃的温度下工作不退磁的,有些尺寸的磁体,在室温状态下可能都处于退磁状态,因此需要提高矫顽力等级来提升实际最大工作温度。
    磁路的闭合程度同样影响磁体的实际最高工作温度。同一块磁铁,工作磁路越闭合,磁铁的最高使用温度就越高,磁铁的性能就越稳定。所以磁铁的最高工作温度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值,而是随着磁路的闭合程度而变化。由于这个道理,MF10型或是其他的磁钢,在取动圈前,这定要进行磁保护,以免一旦把内部的软铁柱取下而使磁钢失磁。

至于MF47表,分为早期的铁镍钴磁钢和后期的内磁或是铷铁硼磁钢,我想爱好者一般很少会有去做这个对磁性有破坏作用的试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关居里温度的一些知识:
居里点(Curie point)
    “居里温度”和居里夫人有一些关系。200多年前 ...

这么一说普通磁铁挺耐温,早期电饭煲就是用黑磁铁控制饭熟开关,用3五年都没问题

网友D:
是啊。这是我的理解。有时饭烧不熟,半生,换块磁铁就行了。另外万用电表凡是更换动圈前,在拆卸前一定要记得用软铁对磁极进行磁短路,以免磁铁失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啊。这是我的理解。有时饭烧不熟,半生,换块磁铁就行了。另外万用电表凡是更换动圈前,在拆卸前一定要记 ...

内磁表不在此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磁表不在此列,

磁钢的磁性的存在本来是需要一个封闭的环路的,也就是需要一个回路以完成磁路的完整和闭合的,这个磁路往往由极靴来担当和完成,但内磁表由于内部芯的磁路长期地处于饥饿状态,往往没有极靴,这就比较地容易失去磁性。这是和外磁相比的,由于外磁表磁体大,稍许失去一丁点儿磁感觉不出来,但内磁表由于磁体小却感觉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