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从220V整流的310V电压得到5V电压的最简、最可靠的方法

楼主(2024-07-31):
这个电路是用电阻+稳压管的形式。
还有更简单,更可靠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个电阻会发热。以前在遥控灯的电路中,经常发现这个用法,时间长了,电阻都会发黑。

所以我问你场合,没有场合这个问题无解

至于遥控灯,这样做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你买的是社会主义先进精品遥控灯,电阻规格给优化了 你换个几倍功率的资本主义落后傻大个电阻你看它黑不黑

网友A:
没有更简单的方法,一个限流电阻 + 一个稳压管,两个元件了,你还想咋的?

可靠?可靠要看应用场合,你的应用场合,这样最可靠:当然前提是电阻和稳压管要可靠

网友B:
PN8015电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哦 你是要在这个电路上得到5V是吧
2颗灯珠的地方,2.8*2得到5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更简单的方法,一个限流电阻 + 一个稳压管,两个元件了,你还想咋的?

可靠?可靠要看应用场合,你 ...

楼主不说用途、5V负载多大,几乎没法回答。你现在电路本就是非隔离的,如果负载很小,另起炉灶,220用电容电阻降压然后一个整流二极管一个稳压二极管一个电解。也要至少5个元件.
如果5V除了带555,还要带其他负载,用DC-DC芯片,比如AP23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更简单的方法,一个限流电阻 + 一个稳压管,两个元件了,你还想咋的?

可靠?可靠要看应用场合,你 ...

谢谢
那个电阻会发热。以前在遥控灯的电路中,经常发现这个用法,时间长了,电阻都会发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PN8015电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1287&fromuid=272612
(出处:  ...

谢谢,这个电路不错,稍复杂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说用途、5V负载多大,几乎没法回答。如果负载很小,用电容电阻降压然后一个整流二极管一个稳压二极 ...

首先楼主一定要从整流后的 310VDC 获得,这意味着你不能利用电容的容抗降低有功功率

然后就是,楼主刚才又说这样不可靠,因为他用的社会主义先进精品遥控灯的电阻发黑

网友:
很多老手机充电器都是用220v电半波整流滤波来做的,楼主非得用300v来做,见闻不广也^_^

网友:
捡个手机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个电阻会发热。以前在遥控灯的电路中,经常发现这个用法,时间长了,电阻都会发黑。

发热就用个大电阻呗,这比你折腾其他方式简单多了,轻微发黑大多数时候是正常的,并不是电阻烧坏了,热对流会导致处于对流中的物体表面自然发黑,就比如暖气后面的墙壁会发黑一样,这种发黑和过载烧焦产生的发黑很好区别,正常发黑很均匀,如果是功率不够表面烧焦了,发黑部位呈不均匀现象,发热集中的地方比其他地方黑的多,而且边缘会有褐色(焦黄),也就是颜色会看到非常明显的过渡区

网友:
如果楼主5V用电量不大(500mA)找手机充电头即可,方便来得快。

网友:
楼主这样加了LDO又加了555和一堆各种东西,倒不如看看模拟调光的芯片,一片搞定。这家公司本身就有模拟电压直接控制引脚的

网友:
提问题,最好限制清楚条件。你这个问的太宽松了。最简单的当然是电阻+稳压二极管。但是这种电流小。额外消耗太大。做一些几十ma的电路还是可以。RC降压,稳压其实比直接R+稳压更好,电容可以恒流。更方便快捷就是上面的探友说的买个二手小充电器,5元。5V/2A.巴适得很赛。

网友:
220V转5V没那么复杂

网友:
这个是目前看到最简单的电路,已在做批量中。
https://www.bpsemi.com/upload/en ... 5/1715246309663.pdf

网友:
我觉得两个芯片可以共用一个电源,只不过要增加功耗,调光芯片17V,工作门限电压14V,NE555最高16V,所以我感觉可以用一路15V供电来简化电路,对于调光的6V最高限制,用一个合适三极管BE结钳位,9014的5Vebo就挺合适,这样就不需要稳压芯片了。

楼主:
太感谢你了,矿坛总是卧虎藏龙,我就没想到借用BP2838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你了,矿坛总是卧虎藏龙,我就没想到借用BP2838的电源

按你给的图,NE555 电流是 BP2838 十倍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给的图,NE555 电流是 BP2838 十倍以上

不了解楼主实际情况,只能带脚镣跳舞了,虽然555的电流很大,但输出端接10K电阻,去掉稳压块后个人感觉也不是很离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你了,矿坛总是卧虎藏龙,我就没想到借用BP2838的电源

具体的参数需要您自己实验,电源的15V电压实际能否让两个芯片正常工作需要您实际验证,降低电阻功耗还可以用半波整流,加大滤波电容

网友:
310V / 470k = 0.659mA,这么点电流真的够两个元件用吗,请大佬们赐教

网友:
现在最简单方法就是买买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你了,矿坛总是卧虎藏龙,我就没想到借用BP2838的电源

不实用。
555耗电保守点算10mA,稳压管预留5mA,总电流15mA,电阻功耗300*15=4.5W。

你需要在灯条驱动里塞入一个10W的大个电阻,且这电阻的温度还颇高,搞不好用不了几天驱动的外壳就烤化了。
再说也不经济,你整条灯珠才三五十瓦,仅就这么个电阻就增加了将近5瓦的功耗。

10几毫安这么大电流,就别想着用什么电阻降压了,太凑合。正正经经的做个小电源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实用。
555耗电保守点算10mA,稳压管预留5mA,总电流15mA,电阻功耗300*15=4.5W。

先只是为了改图,没算功耗,仔细找了下555的静态电流最大15mA,先前的和后面的都不太行,用电容

网友:
阻容降压 紫薯布丁 紫薯布丁

网友:
我来公布最终答案,就是在电感上绕几匝做辅助电源,线圈+肖特基+电容。发光LED已经提供稳压功能。

楼主:
楼上的想法很高级,比较可行

网友:
为了防止大范围调光的影响,以及烧掉某个LED的影响,还是给个稳压好点。

网友:
若电流不大,个人认为220直接用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后再用7805稳压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