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版索尼77 原配适配器

楼主(2024-07-31):
原装适配器 6v

空载电压非常低

网友A:
原装适配器 6v --- 空载电压非常低 ------ 万用表显示的值就是 6v ,如果有稳压电路,是正常的。滤波电容耐压才10V,所以很可能有稳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适配器 6v --- 空载电压非常低 ------ 万用表显示的值就是 6v ,如果有稳压电路,是正常的。滤波电容耐 ...

滤波电容会在输出端!没用稳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滤波电容会在输出端!没用稳压

       完全仰仗变压器太过于生猛

楼主:
适配器牛没有稳压,上海30表反光玻璃设计了不得,实际电压6.5+10%(调压在240v)=7.25v,测量数据和五位福禄克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关系啦,它内部有稳压部分,这样简单的电路就可以了。确认下交流输入电压选择开关有没有错误,对应国 ...

适配器牛没有稳压,实际电压6.5+10%(调压在240v)=7.25v,适配器牛没有稳压,上海30表反光玻璃设计了不得,上海30表测量数据和五位福禄克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关系啦,它内部有稳压部分,这样简单的电路就可以了。确认下交流输入电压选择开关有没有错误,对应国 ...

说起蛤蟆适配器 瞧瞧我这个空载12.5v没有稳压 35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负载,电压基本稳定就可以了。大蛤蟆的,输出电压跟你本地电网电压高低有关。

国家规定:220伏单相供电的,为额定值的+7%,-10%。 在电力系统非正常状况下,用户受电端的电压最大允许偏差不应超过额定值的±10%。
这只适配器是5w的进口医用设备上面的看3.15A快速延时熔丝就应该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