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使用原理图实现阵列按键

楼主(2024-07-31):
使用原理图实现4*4阵列按键

楼主:
原理图实现动态数码管显示模块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输出级大多以锁存器结尾,在每个时钟沿变更的时候更新数据,这样数据比较稳定,否则信号会有毛刺,就是《数字电路电子技术》那本书中说的“竞争冒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输出级大多以锁存器结尾,在每个时钟沿变更的时候更新数据,这样数据比较稳定,否则信号会有毛 ...

按键输出的确需要加D触发器才稳定

网友:
瞎写一个硬件描述语言描述的32位锁存器

module 32位锁存器(IN,CLK,OUT);
input [0:31] IN;
input CLK;
output [0:31] OUT;
reg [0:31]OUT;

always@(posedge CLK)
  OUT <= IN;
endmodule

网友B:
不用VHDL就无法充分发挥,这好比明明有电灯,却不用反而点煤油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VHDL就无法充分发挥,这好比明明有电灯,却不用反而点煤油灯

懒的学代码了,用原理图就好了,反正只是爱好,不是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