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905S电原理图及调整

楼主(2024-07-31):
本人的两把黄花烙铁(一把外热,一把数显),将温度调节至300℃还很难熔锡,将外热905S剖析之后,调整到基本正常。

下图是参考了网上的905C之后,据实物重新绘制的905S电原理图:

FLUKE_15B在线测量:
VT1//W1=406Ω,W1上臂460Ω,W1下臂360Ω。VT2=151kΩ。(W1位于300℃位置)
热电偶冷态电阻1.5Ω,发热芯冷态电阻800Ω。

现象描述:
当烙铁达到恒温状态时,温度调节电位器所指示的温度(设定值),比实际值高了五六十度,最高相差85℃,换言之,实际温度远低于设定温度,调温到300℃还很难熔锡焊接。

现象分析:
实际温度远低于设定温度,是因为可控硅Q1导通角过小,往前追溯,则是因为LM358的pin2电位偏低。

解决办法:
调节VT2的动触点至中间位置,减小VT2阻值,令pin2电位抬升:
pin2⬆️ -> pin1⬇️ ->pin6⬇️ -> pin7⬆️ -> Q1导通角⬆️ -> T⬆️

温度数据对比(191测温仪测试,单位℃):

楼主:
上面的解决办法出现了乱七八糟的字符,正确的见下:

楼主:
从最后的测温数据看,实际温度还稍低于电位器指示的刻度值,VT2还可以再调小一点。
但,该温度已基本不影响元件的焊接操作了。

网友A:
多谢楼主了,我手上刚好有一把907,想必电路都差不多的,正好试试,问题也是调到450度的刻度才勉强熔锡,不好用了!

网友B:
一直不理解黄花为啥执着于脉冲触发
明明可以直流触发,这样的话发热效率能更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了,我手上刚好有一把907,想必电路都差不多的,正好试试,问题也是调到450度的刻度才勉强熔锡,不 ...

905/907大差不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理解黄花为啥执着于脉冲触发
明明可以直流触发,这样的话发热效率能更高些

是啊,双向硅可以4象限触发,或许是设计师的设计风格吧

楼主:
感谢海洋DZ、3042775020、lvgang1962等坛友的奖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理解黄花为啥执着于脉冲触发
明明可以直流触发,这样的话发热效率能更高些

像那些焊台一样带一个直流电源吗?

网友:
手里也有一个,用了很多年了,自己换过一次发热芯,留个记号,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谢楼主,有支烙铁可控硅炸了,有图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那些焊台一样带一个直流电源吗?

只是晶闸管的触发方式
907运放第二部分,开关信号和分压电阻上电压基准做比较
大于电压基准时有输出,然后电容隔直,进行对晶闸管脉冲触发
一个正弦波周期内只会脉冲一次

直流触发更简单些,直接给晶闸管怼连续的电压
不管周期问题,只有开和关两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