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有没有验证过哪个工具或者方法可以设置指定的应用使用指定的网卡?

楼主(2024-08-01):
你们有没有验证过哪个工具或者方法可以设置指定的应用使用指定的网卡?如SMB访问共享目录使用以太网,浏览器使用wifi访问外网等。git使用以太网,微信使用wifi。ForceBindIP 好像没效果,全部应用使用了wifi

网友A:
这个功能,操作系统本身是支持的。

但没见过这样的工具。  一个解决方法是设置静态路由。但是麻烦的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操作系统本身是支持的。

但没见过这样的工具。  一个解决方法是设置静态路由。但是麻烦的要命 ...

能做成批处理文件实现吗?如何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操作系统本身是支持的。

但没见过这样的工具。  一个解决方法是设置静态路由。但是麻烦的要命 ...

试过设置防火墙出口规则也没成功,都是走wifi的。

网友:
1、你的WIFI网段,和有线网卡,要在不同的网段里。

2、譬如你用通过有线访问SMB,那么你把到SMB的路由写到有线网卡那头。

如果有线和无线在同一个段里的话,理论上,你写ARP表的时候带出接口也能成功。但我没测试过,linux可以,windows我不知道。

网友:
你这个需求,就是路由表的问题。找出你局域网(以太网)涉及的IP地网,通过routeadd命令加到路由表中,就可以了

网友B:
修改静态路由表就行

网友:
1.可以分别绑定不同服务/协议在不同网卡,例如MS的文件共享服务.
2,还可以设置不同网卡首选顺序(win7以下有,Win10这个功能不清楚移到哪里了)
高级菜单-》高级设置,可以设置那个网络连接是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静态路由表就行

好像很麻烦

网友:
现在各个网站都用云、CDN,IP地址随时变,设置静态路由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