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K2394的替代品2SK3557

楼主(2024-08-01):
2SK2394在两德的收音机上广泛应用,比如:德生的H501、PL990、PL880、PL680、PL660、PL600、PL450、PL330,德劲的1103、1106等,全都使用了2SK2394-7做短波高放及双平衡混频。这么多年大面积使用,看来自有其原因。但2SK2394却不太好买,宝上的鱼龙混杂,难辨真伪。从ON Semiconductor官网上可以看到,2SK2394-7已经停产了,仅有2SK2394-6在产。但做为其升级替代品2SK3557(分6和7)却在产,而且立创商城也到货了,可以买来一试了。
我一直好奇两德十几年来为什么“锲而不舍”地在其高中端收音机上用2SK2394-7做短波高放及双平衡混频!可是中波高放却从来不用,是因为2SK2394价格较高吗?有知道的大佬麻烦给解释一下。

2SK2394_ON Semiconductor-2013.PDF

2SK3557_ON Semiconductor-2022.pdf

网友:
成熟可靠的电路厂家一般不会换,备受市场检验的器件也是,不会轻易更换

网友A:
支持!这种传播新信息、破除旧习惯的帖子应该多起来。

顺便说些其它JFET替换:
1、2SK30A——2SK209,东芝自己完全相同产品,100%代换
2、2SK170——高价买LSK170,或用2SK3557替换。3557跨导还更高。更好的代换是德州仪器JFE150,超高跨导超低噪声。
3、2SK192——MMBF5485 或MMBF5486 或MMBFJ211 或MMBFJ309 或MMBFJ310(按照越靠后性能越好排序)
4、2SK389——高价买LSK389、LSK489、JFE2140、LS844。东芝2SK2145看似对管实则不经匹配,没有购买的必要。
5、uPA68H——同2SK38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这种传播新信息、破除旧习惯的帖子应该多起来。

顺便说些其它JFET替换:

去立创看一看,JFE150的价格真高!

网友B:
好奇樓主朋友對-6和-7糾結,不就是Idss的分檔區別嗎?-6的Idss適合很多產品的直接替換,其yfs也並不低。在小信號領域常常需要以較小的Id工作,此時的yfs各種分檔的都差不多,何必糾結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樓主朋友對-6和-7糾結,不就是Idss的分檔區別嗎?-6的Idss適合很多產品的直接替換,其yfs也並不低。在 ...

没有纠结-6和-7,我只是好奇两德的高中档机为什么喜欢用K2394-7做短波高放,可中波高放却从来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纠结-6和-7,我只是好奇两德的高中档机为什么喜欢用K2394-7做短波高放,可中波高放却从来不用。

這個其實不是問題,中波不用可能也是一種習慣性操作,也許潛意識中認爲中波用不值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纠结-6和-7,我只是好奇两德的高中档机为什么喜欢用K2394-7做短波高放,可中波高放却从来不用。

我怎么记得两德是用K2394来混频而不是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记得两德是用K2394来混频而不是高放。

我上面提到的那几款机,短波高放和双平衡混频全用的是K2394-7。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上面提到的那几款机,短波高放和双平衡混频全用的是K2394-7。

至少1103高放用的不是K2394,好像是K505还是K544,记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1103高放用的不是K2394,好像是K505还是K544,记不清楚了。

1103短波高放是K2394-7,中波高放是K544,当然我说的是二变版。

网友C:
引用 楼主:
1103短波高放是K2394-7,中波高放是K544,当然我说的是二变版。

我看到的1103二变版本电路图,短波高放用的是K505(本论坛就有电路图,你搜一下看看),会不会你找的图标错了?

K2394看参数,并不适合当短波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老版1103的高清图吗?有的话求一份,我有一台第一批生产的1103,当时在德劲论坛蹲点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的1103二变版本电路图,短波高放用的是K505(本论坛就有电路图,你搜一下看看),会不会你找的图 ...

二变1103我就有,不知拆开多少次了,电路图更没错。我从2007年购得此机,对此机还是了解较多的。本贴提到的几款机,我都有过,也都曾经拆开看过,除了PL450,原理图也都有。不仅短波高放都是K2394-7,除了PL330,全是高中频二变机(一中频55.845M),一混也全是K2394-7。致于性能,1103就不用多说了,H501短波是更胜一筹。K2394本来就是为中、短波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