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luke 111万用表电路板元件

楼主(2024-08-01):
fluke 111万用表,电路板左上角标注223 KZS的三个大元件是什么元件,是22nF的某种特殊电容吗?起什么作用?

网友:
22nF 的薄膜电容

网友:
准确地说是 Evox Rifa 生产的聚苯硫醚 (PPS) 薄膜电容器,容量 22nF,误差 10%,耐压 50V。

楼主:
明白了,感谢各位大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