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做点焊机,25-35平方铜线可以了吧?0.1镍带通电时间多少秒呢?

楼主(2024-08-01):
最近买了几节18650锂电池折腾玩,给我的T2烙铁做一个没有静电的电源。公司有1000VA调压器。拆了核心。公司有6平方接地双色线,带回家,绕线圈。这几天看了一些点焊机的帖子,个人觉得35平方铜线够了吧。我这里是6平方,用6条并联。家里有一个老朋友送的短波理疗仪插头铜柱,想想办法连接起来应该可以做点焊机针。针晚点上图。至于延迟控制当然容易。家里各种板子薅一个改下程序,就是延迟控制器。

1000VA变压器和6平方接地线

1000VA变压器和6平方接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公司 随便拿

明白了,老板经常讲要以公司为家,所以拿的是自己家的东西

网友B:
     有个心理学效应叫皮格马利翁还是晕轮效应来着,当你做了一台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几就会觉得微波炉变压器是最适合做点焊机的,微波炉变压器便宜易得,用微波炉变压器的就多,相信微波炉变适合做点焊机的就多,用我为数不多的理论解释下,漏感只会阻碍最大电流,和磁饱和没关系,工作在接近短路状态下的变压器想磁饱和都难,因为励磁电压都降在内阻上,别全信我,也许这是我的晕轮效应

网友C:
次级25-35应该足够了。有网友说环形铁芯不适合做点焊机,说实话我想不到有什么理由。,

网友:
30平方的铜线留风道的话4.0焊条可以连焊,工地工厂使用绰绰有余,留风道的话大部分的电焊机24平方就够了,

看错了是点焊机,30平方足够,尽量缩短电机和引线长度

网友D:
怎么都是公司的?还拿回家??

楼主:
回家干了一小时,进度如下:线圈绕了7匝,万用表交流挡位测量出4V左右。用了一个铜的香蕉头焊接到软线上。看起来挺好。
下一步就是做一个延迟可调的控制板了。等我几分钟

网友E:
自耦调压器改做普通变压器用时,额定功率要打折扣,我的经验是只有原来的1/3。

网友F:
我用555+SCR控制1000 VA变压器,大概是50毫秒左右能焊上,然后就这么焊了,没调整。

楼主:
初步成功。焊接时间40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次级25-35应该足够了。有网友说环形铁芯不适合做点焊机,说实话我想不到有什么理由。,

是不是漏感很小的原因?EI型可以做很大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555+SCR控制1000 VA变压器,大概是50毫秒左右能焊上,然后就这么焊了,没调整。

我一开始用的0.1秒,都烧的很严重了。发黑了。慢慢调整到40比较合适。并且我使用了黄铜触点,不知道紫铜是不是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耦调压器改做普通变压器用时,额定功率要打折扣,我的经验是只有原来的1/3。

具体原因是什么呢?1000VA假设1/3,也也有330W,4V,有75A以上了。合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都是公司的?还拿回家??

调压器是闲置物品没人管。铜线只能是借用一点了。6*2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原因是什么呢?1000VA假设1/3,也也有330W,4V,有75A以上了。合适不?

原理不同,自耦的在接近220V输出时功率最高,其它电压输出要看导线最大电流值。你看看初级漆包线直径估算一下最大电流可以估计出使用功率,当然做点焊机可以短时超载用用,但受到铁芯最大磁通量限制,饱和了变压器温升剧增

网友:
我在淘宝上买的焊针,说是氧化铝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很久之前做过一个缝焊接,记不住功率了,可以焊接2毫米厚的钢板,那个用的是紫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怎么都是公司的?还拿回家??

自己的公司 随便拿

网友:
如果说环形变压器不适合做点焊机是因为环形铁芯漏磁很小,大电流情况下铁芯易饱和的原因的话,那么为什么微波炉变适合呢?我看微波炉变的铁芯也没有气隙,甚至有网友为了方便制作,将铁芯锯开装上线圈后重新将铁芯断口焊接好。

网友G:
方便的话并成50~60平方合适.毕竟电压低,电流容易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方便的话并成50~60平方合适.毕竟电压低,电流容易损耗。

目前可以焊接了。我很少使用。就是折腾玩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用的0.1秒,都烧的很严重了。发黑了。慢慢调整到40比较合适。并且我使用了黄铜触点,不知道紫铜 ...

焊针用铝铜合金比较好,焊针不容易和焊件粘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心理学效应叫皮格马利翁还是晕轮效应来着,当你做了一台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几就会觉得微波炉变 ...

第一次听说这些说法。不过我就是3分钟热度。焊接一次,就扔一边了。最近由于工作关系,还会买一批电池,焊接了,以后几乎不用这个

网友H:
铜铝合金,应该叫铝青铜,淘宝有零售

好找的电极材料还有钎焊用的黄铜焊丝,俗称62黄铜丝,大点的五金店有,有粗有细,一般一米一根

网友:
这玩意一般用过一次就丢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铜铝合金,应该叫铝青铜,淘宝有零售

好找的电极材料还有钎焊用的黄铜焊丝,俗称62黄铜丝,大点的五金店 ...

谢谢。张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