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中古收信机,艾迪斯通,Eddystong 924A

楼主(2024-08-01):
这台机子收来有两年了,一直放在阁楼货架上,如果不是清理杂物,都把它给忘了。。

这个机子外壳是铁皮的,收来的时候,内侧就锈迹斑斑了,当时记得不通电,就束之高阁没管它。

昨天拿下来吹了吹灰尘,拆开了,发现里边的变压器应该是换过,有断线的地方,重新接起来,竟然通电工作了。FM可以收到电台,但是杂音比较多,中波和短波未能收到电台。

电源部分,有修过的痕迹。

前脸倒是挺干净。

电路部分不打算深入修理,问题应该不大,只清理一下各档位开关和空气联等机械部件。主要是把外观清理干净。

电路部分未见有修过的痕迹,
02】内脏 (1).jpg 02】内脏 (2).jpg 02】内脏 (3).jpg 02】内脏 (4).jpg 02】内脏 (5).jpg

外壳锈的实在厉害,外表贴的皮也有些破损了,先看看能不能清理干净,不行的话就做一个木壳,或者重新贴一下皮。

内置喇叭有裂痕,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换一个。

平时空闲时间有限,慢慢打理。哪位前辈有这个机子的电路图或者手册可以贴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
应该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东西了,有集成电路,把外观好好打理一番,是个好机器。

楼主:
我发现欧洲那边的古董电器听抗造的,电位器竟然一点杂声都没有。
打理过多台日本机子,夏普也好索尼松下也好,基本上电位器都完蛋,迄今为止收到过的七八台欧洲机子,基本没有电位器故障的。以前修过一台飞利浦的电子管收音机,底盘都锈的一戳就透了,电位器和波段开关依然坚挺。

网友:
老机器质量真好

网友A:
龙 924A不是机子型号 度盘上有型号EB35 MK III

楼主:
引用 网友A:
龙 924A不是机子型号 度盘上有型号EB35 MK III

多谢朋友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朋友指正

看私信…………

网友:
中波和短波未能收到电台------没看到磁棒,是不是需要外接天线。

网友:
    恢复起来非常困难

楼主:
拆开清理了外壳和内部灰尘。

装起来之后,可以收台,还挺清晰。

几乎全频段了,88-108KHz,150-350KHz,550-1500KHz,1.5-22MHz。

调频收台挺清晰,市里三个电台、临市两个电台都可以清晰收听,但是频率有点偏,本来92.9,实际需要调在93.5上下。
中波能清晰收到市转播的两个电台,能接收到省两三个电台。
短波在晚上可以收到五六个电台。

不再深入调试打理了。就这样吧。

01前 (1).jpg 01前 (3).jpg 01前 (4).jpg 02侧,后 (1).jpg 02侧,后 (2).jpg 02侧,后 (3).jpg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清理了外壳和内部灰尘。

装起来之后,可以收台,还挺清晰。

打理得不错~~

网友(2025-02-07):
还是以前的东西看着顺眼

网友:
调一下本振,就可以把频率在度盘上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