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两条内存有何不同

楼主(2024-08-01):
大家来看看这两条内存条有何不同?我对这个不是太熟悉。谢谢!

网友:
上面ddr3l(低压),1600MHz,4G,
下面1066MHz,1G,大概率是ddr3(标压)。
注意:
1. 如果电脑只支持ddr3l的,那么下面的内存条不可用;
2. 如果电脑支持ddr3的,那么两个内存条可以混用;
3. 如果混用内存那么频率只有1066MHz

网友:
上面那个是低压的,下边那个是标准电压的。

网友:
上面4G下面1G。

网友:
还有速度不同:上面1600,下面8500S

楼主:
我把这两条内存插进去,电脑屏幕黑屏,单独插也不行,只能用1G的那一条,那是原机配的!笔记本电脑型号是联想V4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这两条内存插进去,电脑屏幕黑屏,单独插也不行,只能用1G的那一条,那是原机配的!笔记本电脑型号是联 ...

发下主板芯片组等信息,可能不支持1600MHz的内存条;也有可能4G的内存条坏了,有其他三代平台的电脑可以做交叉测试吗

网友:
一般来说,只要是ddr3的内存,基本可以通用,这种黑屏情况,多半是内存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