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做个Voltgen,阶段性验证(二)

楼主(2024-08-01):
经过几天的折腾,模拟电路部分的问题搞的七七八八了,做了两次10V的回读测试,ADC转换周期10PLC,DAC输出10V左右电压,然后连续读取1000个读数,窗口时间200秒,从结果看噪声在4uVpp,如果用10秒窗口测试,一般噪声只有2uVpp。当然这个结果是回读结果,不代表实际的DAC输出噪声,因为手头没有合适的仪器,暂时没有办法测,理论上DAC的输出噪声会比这个高一点,但从目前的结果看相当令人满意了

楼主:
因为最终选择了使用ADS127L21这款ADC,所以周末花了些时间做了一个不同配置下的噪声测试。

测试使用的输入是由DAC输出的10V电压(实际上也测过3节锂电池串联电压,结果基本一致)
每轮测试的连续采样时间均为10S,数据量取决于采样率,1PLC下是500个数据,0.625PLC(内置时钟时无法慢到1PLC)下是800个,10PLC下是50个(实际上10PLC是对1PLC和0.625PLC的数据使用平均抽取得到的)。
测试的目的是对比不同配置对噪声影响,因为前端电路的影响,它实际上并不能体现ADC自身的性能。
打算使用这个ADC的小伙伴可能因为前端电路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结果,对此我不做任何保证

Vin-Buff,ADC内置输入缓冲
Ref-Buff,ADC内置基准缓冲
Speed,ADC的速度模式,只测High和Mid模式,Low模式实用性太差,Max模式则明显降低性能
Filter,ADC内置数字滤波器
Clock,ADC使用的时钟,int是内置,ext是外置,/2表示2分频
Average,平均抽取比例,1就是不抽取
SampleRate,采样率,用PLC来表征ADC的调制时间(1PLC=20mS)
Stdev,标准差,可以理解为RMS-Noise

从测试结果可以得到的几个简单结论
1.如果前端电路的驱动能力足够,Vin-Buff没有什么作用,理论上反而会增加噪声(很低,内部是斩波的)并且线性指标会劣化。
2.Ref-Buff是有益的,ADC转换中要不断从基准吸收电荷,如果基准的缓冲器带宽低(为了抑制噪声),会因为负载调整速差而产生轻微波动,所以开了比较好。
3.高采样率下sinc4的噪声表现好于sinc3,但低采样率下看不出区别(此时噪声主要在主瓣范围,旁瓣的高低没什么影响了)。
4.内部时钟的稳定性还是不太好(RC振荡器),抖动也大,会引入一定的调制噪声,所以用外部时钟噪声会好一点。
5.Mid模式对比High模式有些优势,但不明显(时钟频率越低优势越小),不过手册图表显示Mid模式下线性曲线更好一些,而且功耗更低。
6.实际测试平均抽取的比例达到10以上后几乎没有优化了,所以抽取比例在10~16就可以了,再大纯粹浪费时间。

网友:
峰峰噪声都小于1ppm了,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A:
形势喜人,预祝你这个项目不会烂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形势喜人,预祝你这个项目不会烂尾!

宝友儿,这可不兴说啊

网友:
同3楼所说
形势喜人,预祝你这个项目不会烂尾!

楼主:
非常奇怪,“Stdev”和“:”连着写会触发审核,这是什么奇怪的违禁词语吗,我试了好多遍才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最终选择了使用ADS127L21这款ADC,所以周末花了些时间做了一个不同配置下的噪声测试。

测试使用的输 ...

感谢分享这些很有价值的芯片测试结果,大大减少了后面使用该芯片者的探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