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的一个奇怪现象

楼主(2024-08-01):
求助:我一台梅花牌M988型号收录机,录放正常,收音机也能收到电台,但是一秒钟就消失。用表针触碰四联一个脚也有台出现。这是什么故障,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也许本振晶体管不良引发停振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本振晶体管不良引发停振造成。

谢谢指导,那天再看看,有效果立即告知您。

网友:
这个除了二楼说的一个原因之外,也有接触不良的,也就是说电路板有虚焊的地方.....

楼主(2024-09-10):
统一回复:经过检查,发现还是解码芯片TA7343损坏,更换后恢复正常。

楼主:
感谢版主给与帮助提供图纸,也感谢前面各位热心老师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