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以上老车动手强要加个电压显示器很重要。

楼主(2024-08-02):
老车发电机谁时会坏大多碳刷不行,行车中忽然电压低至13v以下说明发电机坏了,可以提前知道。

网友A:
这事太简单了,几元钱网购一个带电压显示的手机USB口充电器,插在点烟器上即可,因我的车到今年11月就满六年了,电瓶还是原车的,一直未换过,有时需要检测电瓶电压,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事太简单了,几元钱网购一个带电压显示的手机USB口充电器,插在点烟器上即可,因我的车到今年11月就满六 ...

10年前我就这么做的,那时还是用个兰色LED表,费力打孔安装在一个个头大一点的点烟器上。

网友:
好主意,楼主真是有心之人。。

网友:
跟二楼一样,买个带电压显示的点烟器充电头就可以了

楼主:
我动手可以一般人以为是原车自有的,这表可以依次显示车内车外温度与电池电压当前时间,这表也自已校准过,行车12年以上有时间把各电子扇发电机,空调风机全部换上新碳刷,车子基本就行驶无忧了。

网友B:
带电压显示的充电器是最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电压显示的充电器是最简单的

是的,4合1组合少了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事太简单了,几元钱网购一个带电压显示的手机USB口充电器,插在点烟器上即可,因我的车到今年11月就满六 ...

提示一下,很多带的电压检测都不会动,也就是说没检测芯片,只是显示一个固定的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示一下,很多带的电压检测都不会动,也就是说没检测芯片,只是显示一个固定的数而已

有这事,我的4合1开关空调前大灯都及时电压跳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事,我的4合1开关空调前大灯都及时电压跳动。

那您这个是正常的,我买到过假的,用可调电源测试从9V到16V都显示12.5,纹丝不动,后来拆开发现就是把LCD显示12.5V的几个段连接上了,其他部分没有走线

网友:
我基本3-4年换一次电瓶,启停电瓶不耐操,低于12V就很难打火了

网友:
简简单单,装个电压表

网友D:
4年的电池,一般显12.3左右,打火11.6

楼主:
引用 网友D:
4年的电池,一般显12.3左右,打火11.6

电池很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