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夏普800和939哪个收录机音质好

楼主(2024-08-02):
夏普800和939哪个收录机音质好,谢谢

网友:
一般,喇叭大,功放有力,声音不会错!

网友:
   800功放是靓声形式的曾经6管半导体输入声音和CD似的

网友A:
曾经数次想下手800,毕竟是一代经典记忆深刻,可实在接受不了那音箱特有的闷罐音,听起来太别扭了,最终放弃……

楼主:
有800想入手939不知道音质好不好,而且还还贵

网友(2024-12-14):
777可以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数次想下手800,毕竟是一代经典记忆深刻,可实在接受不了那音箱特有的闷罐音,听起来太别扭了,最终放 ...

夏普通病

网友:
800比939好。

网友:
939好像是平板喇叭,还有一个型号是888,电路几乎与800完全相同。

网友:
其实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