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个胜利VC9807a+不开机的故障。

楼主(2024-08-02):
收了个胜利VC9807a+不开机的数字表,03年,当年价格不算便宜啊。主要是练手的。电池串电流表,开机一点电流没有。电源开关坏了,换了还是没有电流。那就是先供电部分了,这个表带自动关机功能的。自动关机也就那几样东西,三极管好的,电阻没问题。那就剩下062和CP1电容了。先看电容,拆下,电容下面有漏液了。换上,就没问题了。电容是控制自动关机的时间,没容量也就不能开机了。

网友:
焊接换一个电容不值钱,找出电容就是技术,无价。

网友A:
我台9808十多年前买都要2百大元,现在电源开关按键不太灵,背光膜老化显字暗,其余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台9808十多年前买都要2百大元,现在电源开关按键不太灵,背光膜老化显字暗,其余都正常。

9808我也有一台呢,打开里面双线路板,用料很足,可惜是3位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9808我也有一台呢,打开里面双线路板,用料很足,可惜是3位半的。

9805、9808都是三位半的。它们都具有电感测试功能,这是它们的特点。

网友:
胜利的万用表好用,我卖了起码两千个了!这个型号的我还有几十个!

网友B:
其实自动关机功能也是很耗电的,玩数字表就是费9v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自动关机功能也是很耗电的,玩数字表就是费9v电

修改一下,自动关机后几乎不耗电:RP1(1m)改为10m,RP3(220k)改为2.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