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爱德万 R6161 电压电流源 100mA 档故障

楼主(2024-08-02):
这个问题很久以前就出现了,一直懒得修,故障现象就是 100mA 档的电流上不去,超过 13 mA 之后就几乎无法增加了,设置为 100mA 也只有大约 14mA 的输出。

前些天把机器搬出来拆开了,首先检查了分流电阻,没发现任何问题,就丢在桌子上面,现在占着桌子导致俺啥也干不了,郁闷中 ......

楼主:
检查时还发现了该机一处弱智的设计,固定屏蔽铁板的一个铜螺母掉落的细屑会落在下面的电路板上,不过清理之后故障依旧,看来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短路。

楼主:
内层的屏蔽罩下面应该就是这机器最精密的部分了,里面有两块子板,拿掉子板可以看到下方有三只奇怪的黑色扁平块状电阻,上面有 “FLΩ” 字样,不知道是不是跟福禄克有关。

楼主:
这个三脚圆筒怪估计就是电压基准了,毕竟旁边有 REF VOLTAGE 和 D01 的字样,器件上面的型号是 ZD-2AR。

楼主:
目前没有任何头绪,请大家集思广益、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三脚圆筒怪估计就是电压基准了,毕竟旁边有 REF VOLTAGE 和 D01 的字样,器件上面的型号是 ZD-2AR。

祖传 1n829

楼主:
老湿你可来了啊!老湿你可得帮帮俺啊!1N829 俺见过是小不点儿啊 ???

还有就是你图中那个 DIP28 的陶封是不是跟俺这 R6161 里一块子板上的那个同一型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湿你可来了啊!老湿你可得帮帮俺啊!1N829 俺见过是小不点儿啊 ???

还有就是你图中那个 DIP ...

隔壁 38 以前有人狠心拆开过,里面是一个 1n4148 辣么小的 829 和一个线绕电阻,一起封装到这个大铁筒里均温

这台 6871 的三个大骗子依次是 688、689 和 676(ADC),和你的 699 应该不是一个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壁 38 以前有人狠心拆开过,里面是一个 1n4148 辣么小的 829 和一个线绕电阻,一起封装到这个大铁筒里 ...

还有这种骚操作啊,看来是俺孤陋寡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种骚操作啊,看来是俺孤陋寡闻了!

应该是用那个绕线电阻的温度系数去补偿1N829的温度系数,补偿的合适不比恒温基准差,而且噪声比恒温基准低太多了,就是成本很高,每一个都需要单独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用那个绕线电阻的温度系数去补偿1N829的温度系数,补偿的合适不比恒温基准差,而且噪声比恒温 ...

相比之下,现在 ADI 的那些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基准简直是暴利,TNND 卖得太贵了!

楼主:
把机器放过来看了下背面的数字板子,发现当年买回来时认真清理过的镍镉电池漏液余毒仍在,五六年过去了,周围的金属持续被腐蚀,一开盖就稀里哗啦地掉渣渣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机器放过来看了下背面的数字板子,发现当年买回来时认真清理过的镍镉电池漏液余毒仍在,五六年过去了,周 ...

时间久了线路断掉你就要cr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久了线路断掉你就要cry了

板子上还好,走线都在绿油下面,渣渣基本都是周围的金属结构件上掉下来的,回头再处理一下然后喷漆盖住它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上还好,走线都在绿油下面,渣渣基本都是周围的金属结构件上掉下来的,回头再处理一下然后喷漆盖住它 ...

你估计当初就没仔细清理,镍镉电池的电解液是碱性的,碱性还比较强,简单清理根本无法去掉残留。要先用稀酸浸泡清洗(我一般用洁厕灵兑点水),清理干净后再用弱碱液浸泡中和,最后彻底洗刷干净,干燥后涂油或硅脂阻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估计当初就没仔细清理,镍镉电池的电解液是碱性的,碱性还比较强,简单清理根本无法去掉残留。要先用 ...

板子上清理好了,但是周围的金属件上应该是没清理干净,回头直接锉刀、砂纸打掉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