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块9v充电锂电池(升压型)

楼主(2024-08-02):
据卖家说自放电微乎其微,放段时间看看自放电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收音机里看有没有干扰?目前咱还是用铅酸电池和LM317调试收音机干扰少。

手头没有收音机。

网友:
这是用上红包的价格吧?自己重新做一块电路板给替换掉

网友:
示波器用AC耦合,灵敏度尽量高一点。这个小示波器垂直灵敏度有多高,几十毫伏的灵敏度才能看清楚干扰吧!

收音机不宜用这类电源,稍好一点的电池与收音机需要拉开十几厘米以上的距离。

网友:
不是,楼主你也不测下容量虚不虚标啊

网友:
对万用表的测量数据有干扰吗

网友B:
带载时有声音吗?

网友C:
价格买贵了,现在同样的有1200毫安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载时有声音吗?

没有,。。。。。。。。。。。。

网友:
现在网上这类电池太多,都不知道哪种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价格买贵了,现在同样的有1200毫安的电池

我也买了一个1200mAh的,不过你相信那么小体积,能装下那么大容量的电池吗,能有500mAh就不错了。

网友:
      我还是喜欢叠层

网友:
1200mAh大概率是指电池本身的容量,升压到9V加上损耗,也就400-500,已经算很不错了。就像8.4V的,标的都是串联的两个锂电总容量,实际减半。。。

网友:
前些天我也买了这样一块电池。但是升压模块静态电流6毫安多,充满电放一个星期就不能开机了,最后拆开电池,另外加了一个微动开关才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1200mAh的,不过你相信那么小体积,能装下那么大容量的电池吗,能有500mAh就不错了。

我买的是组装电池,实际体积可以放下1200,只是内部剩余空间很少

网友(2024-09-01):
示波器看着不错。好久不逛坛子多了些新玩意

网友:
也买了一个800毫安的套件,根据美人鱼999大大的建议加装了一只9012,现在待机电流23uA左右,生压后441uA,待机与美人鱼大大所说的1uA差距甚大,不知什么原因,但23uA待机电流可待机很久了,就没再去折腾,去年12月买的,用到现在一切正常,期间没有充过电,现在电池电压还有3.626V

网友:
这个电池是不是不会漏液?

网友:
我买了个1200MA的,需要自己组装的,10元钱。。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