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飞烟灭之后:惠普 3630 电源炸鸡记

楼主(2024-08-02):
前几天我在某个回帖里提到,我的 3630 电源突然就炸了

当时以为是电源插座里的 Y 电容炸了呢 今天拆开一看,炸的电容居然在 PCB 上

特写下

将炸了的电容取下来欣赏下

网友A:
这个炸鸡是接在市电回路吧?以前买二手惠普仪器使用中遇到过,早先国内的一些机器好像没有这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炸鸡是接在市电回路吧?以前买二手惠普仪器使用中遇到过,早先国内的一些机器好像没有这个电容。

是的,正准备贴电路说明这个电容在哪 之前以为是 Y 电容,结果不是,是 X 电容

网友:
这个RIFA的薄膜电容特别容易炸,已经臭名昭著了

网友:
前些天俺刚在挖老湿您那个 6626A 的帖子里说板子上的 RIFA 没出问题运气不错,这才几天啊,请允许俺不厚道滴笑几声儿 ......

网友:
俺给老湿推荐一款替代品,大红色的,特喜兴,保你的电源平安 275 年!

https://www.digikey.cn/zh/produc ... 90324023023/5039008

网友B:
这个RIFA的薄膜电容确实容易炸,我的惠普4261电桥炸了好几年了,那味道特别难闻。

网友C:
换成红色的涤沦电容,耐压选63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成红色的涤沦电容,耐压选630V的

这种电容好像必须用安规的,安规的炸了以后是开路,其他的电容貌似炸了不能保证开路,选质量好点儿的安规换上就行,TDK、松下、WE的安规都很好用,价格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RIFA的薄膜电容确实容易炸,我的惠普4261电桥炸了好几年了,那味道特别难闻。

泰克24xx系列,所有电源X和Y电容都是这个,就没见过不炸的,用着用着突然风扇口喷出一股黑烟,示波器依然在继续工作 ,当年还想着买原装换上,一看好贵,就用其他品牌安规代替了,后来上网一看,就没有不骂这个电容的,RIFA透明壳安规已经臭名昭著了

网友D:
哇老师会把板子拆下来清洗一下吗?电容炸了会不会撒出很多不明物质到板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哇老师会把板子拆下来清洗一下吗?电容炸了会不会撒出很多不明物质到板子上?

薄膜电容还好吧,简单清理一下就行了,如果是电池或者电解电容就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哇老师会把板子拆下来清洗一下吗?电容炸了会不会撒出很多不明物质到板子上?

那些“不明物质”其实是绝缘膜和金属镀层的残骸,薄膜电容没有电解液,把那些渣渣吹干净防止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
cbb22电容我也见过炸的

网友E:
听说安规电容是不会炸的,不知道用到这个地方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说安规电容是不会炸的,不知道用到这个地方是否可以?

炸的就是安规电容 ......

网友:
很壯觀啊, 俺就用普通的630VCBB做共模濾波,又便宜又抗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说安规电容是不会炸的,不知道用到这个地方是否可以?

安规的意思是失效后能够保证电容是开路的,而普通的薄膜电容,并不能完全保证这一点,因为X和Y电容是并在电源线路上的,如果失效后短路,后果可能比较严重,如果只是开路,除了降低电源质量没有任何隐患

网友:
难买到质量好的电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正准备贴电路说明这个电容在哪  之前以为是 Y 电容,结果不是,是 X 电容

Y 电容和 X 电容有什么区别?都是安规电容的一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Y 电容和 X 电容有什么区别?都是安规电容的一种吗?

https://www.szlcsc.com/info/12663.html

网友:
RIFA名气那么大,外观好看,看来质量是外强中干啊。好像音响发烧友还挺喜欢这个牌。近年的rifa质量好点了没有?

网友G:
3630这种也还好,
像3457那种,EMC电容密封在电源插座里,电源插座铆在机壳上,炸了只好打掉铆钉换整个插座。

3457这种也还好,
像5371/5372那种,EMC电容密封在电源插座里,还与电压设置开关一体,简直没的替换,炸了只要不短路,干脆就放弃治疗。

网友:
引用 网友G:
3630这种也还好,
像3457那种,EMC电容密封在电源插座里,电源插座铆在机壳上,炸了只好打掉铆钉换 ...

你不会直接换个电源插座吗 ,不过那个电源插座铆上去的,真是反人类

网友:
我的HP54645A示波器有次也是开机就冒烟,最后检查也是电源板上的RIFA电容爆了,换了个WIMA的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3630这种也还好,
像3457那种,EMC电容密封在电源插座里,电源插座铆在机壳上,炸了只好打掉铆钉换 ...

3458 已换 用小电钻把铆钉钻穿换的

网友:
我的惠普电源,这个电容裂开了,好在没炸,我随便换了个物不知道美不美但价廉的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