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搬迁问题

楼主(2024-08-02):
我把一电脑上的5T从盘搬到另一电脑上。
另一电脑开机后可找到该从盘。
点击该从盘则电脑提醒:“未格式化”,问:“是否要格式化”。
这盘我有很多文件在内,不能格式化!
两台电脑都是使用WIN10(一台是2代i5,另一台是6代i5)。
问一下各位大侠: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
你这是也折腾这么久 了。我倒现在也没太理清楚来龙去脉,帖子给了几个方法,结果也不知。你这样问是弄不出来结果的。
你问东西之前,得把当前情况说的很清楚,你做了那些操作,站在别人的视角,让别人一眼就能看明白咋回事,才能有针对性的帮助你。

我帮你整理一下:
1、原来系统是XP。
2、这块盘原来就是从盘。
3、原来的机器不支持5T,你挂了5T的硬盘,用了个特殊方法让系统认了。
4、你开过硬盘加密之类的软件。

5、现在老系统改WIN7了。
6、你挂到老系统也是这个提示,挂到另一台电脑也是这个提示。

是不是这么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BIOS能看到从盘吗?

盘不用进Bios在WINDOWS也可看到,只是不能打开点击打开要求格式化。

网友B:
命令 CHK DSK X(盘符):/

网友C:
六代换二代?装回去正常不?

网友D:
你 再安装到原来的电脑上看看是不是正常吧

网友E:
装回原来的主机,检查硬盘错误。

网友F:
是不是数据线没插好或者坏了,换一根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dFkZ1SzT2T8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2mN1SzT2Ni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WSKu1SzT2KG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WSKu1SzT2KG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dFkX1SzT2Ec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dFkX1SzT2Ec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fJPOPC1SzT2Dq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fJPOPC1SzT2Dq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TCNZ1SzT2DW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TCNZ1SzT2DW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fJU0YK1SzT2C4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fJU0YK1SzT2C4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hRu41SzT2BA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Ru41SzT2BA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gVhN1SzT2xq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gVhN1SzT2xq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dFkZ1SzT2uW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dFkZ1SzT2uW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2mN1SzT2uk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H2mN1SzT2uk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dFkX1SzT2ni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dFkX1SzT2ni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WSKu1SzT2nq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WSKu1SzT2nq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TCNZ1SzT2kO2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TCNZ1SzT2kO2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gVhN1SzT2he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fJPOPC1SzT2kw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gVhN1SzT2he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fJPOPC1SzT2kw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hRu41SzT2fe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Ru41SzT2fe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2mN1SzT2cW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H2mN1SzT2cW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CQdI1SzT2aG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CQdI1SzT2aG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TCNZ1SzT24S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fJPOPC1SzT25m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TCNZ1SzT24S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dFkZ1SzT29c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dFkZ1SzT29c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dFkX1SzT1ZI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gVhN1SzT23U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fJPOPC1SzT25m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CQdI1SzT1XO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gVhN1SzT23U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WSKu1SzT1ZG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dFkX1SzT1ZI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CQdI1SzT1XO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WSKu1SzT1ZG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2mN1SzT1U8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H2mN1SzT1U8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hRu41SzT1P62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Ru41SzT1P62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dFkZ1SzT1Pm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dFkZ1SzT1Pm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gVhN1SzT1ME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fJU0YK1SzT1Nu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gVhN1SzT1ME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fJU0YK1SzT1Nu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TCNZ1SzT1NU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TCNZ1SzT1NU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fJPOPC1SzT1Mk0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fJPOPC1SzT1Mk0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WSKu1SzT1IW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dFkX1SzT1Ec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2mN1SzT1Ae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dFkX1SzT1Ec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WSKu1SzT1IW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CQdI1SzT1yw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H2mN1SzT1Ae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CQdI1SzT1yw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fJU0YK1SzT1sA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fJU0YK1SzT1sA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gVhN1SzT1sY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gVhN1SzT1sY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Ru41SzT1rM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hRu41SzT1rM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dFkZ1SzT1oy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dFkZ1SzT1oy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WSKu1SzT1oW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TCNZ1SzT1n6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TCNZ1SzT1n6E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WSKu1SzT1oW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TCNZ1SzT168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TCNZ1SzT168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2mN1SzT1im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H2mN1SzT1im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dFkX1SzT1kI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dFkX1SzT1kI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CQdI1SzT1kU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CQdI1SzT1kU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fJPOPC1SzT1lW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fJPOPC1SzT1lW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fJU0YK1SzT15Q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gVhN1SzT15E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fJU0YK1SzT15Q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CQdI1SzT152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hRu41SzT14I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CQdI1SzT152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Ru41SzT14I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gVhN1SzT15E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WSKu1SzT120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WSKu1SzT120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fJPOPC1SzT0Zg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fJPOPC1SzT0Zg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dFkX1SzT0Wi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dFkX1SzT0Wi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dFkZ1SzT0S2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dFkZ1SzT0S2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H2mN1SzT0QI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2mN1SzT0QI8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CQdI1SzT0Pe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CQdI1SzT0Pe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TCNZ1SzT0Kg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TCNZ1SzT0Kg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gVhN1SzT0JA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gVhN1SzT0JAO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fJPOPC1SzT0Io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fJPOPC1SzT0Io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hRu41SzT0Ie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Ru41SzT0Ie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WSKu1SzT0Ee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WSKu1SzT0Ees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CQdI1SzT0Es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CQdI1SzT0Es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dFkZ1SzT0AQ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dFkX1SzT0CK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dFkX1SzT0CK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dFkZ1SzT0AQ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2mN1SzT0wI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H2mN1SzT0wI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CQdI1SzT0t4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CQdI1SzT0t4I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TCNZ1SzT0r8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TCNZ1SzT0r8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gVhN1SzT0qe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gVhN1SzT0qe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Ru41SzT0lG4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hRu41SzT0lG4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WSKu1SzT0li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WSKu1SzT0liY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CQdI1SzT0im0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CQdI1SzT0im0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dFkX1SzT0gI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H2mN1SzT0fU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dFkX1SzT0gI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2mN1SzT0fUu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CQdI1SzT07Q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dFkZ1SzT0fu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CQdI1SzT07Qk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dFkZ1SzT0fu6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gVhN1SzT07i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gVhN1SzT07i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WSKu1SzT00m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hRu41SzT04A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hRu41SzT04AM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dFkX1SzSZZ0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WSKu1SzT00m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dFkX1SzSZZ0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IdFkZ1SzSZYQ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IdFkZ1SzSZYQc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gVhN1SzSZSG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gVhN1SzSZSG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4kQu1SzSWlO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4kQu1SzSWIg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4kQu1SzSWlOa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4kQu1SzSVuYW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4kQu1SzSWIgq
h5.weishi.qq.com/weishi/feed/index.html?id=7SYeH4kQu1SzSV4Og
h5.weishi.qq.com/weishi/feed/7SYeH4kQu1SzSVuY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命令 CHK DSK X(盘符):/

要加符加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六代换二代?装回去正常不?

我是不同的两台电脑。
就是搬迁5T的从盘时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 再安装到原来的电脑上看看是不是正常吧

原机的系统我己换成WIN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回原来的主机,检查硬盘错误。

原机我已换为WIN7了,不知还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数据线没插好或者坏了,换一根试试。

谢谢,我已试了多次!

网友G:
识别了硬盘的话,尝试用diskgenius软件加载那个磁盘看看能否看到里面分区和文件。
猜测可能是新主板的bios硬盘相关的设置不对或者不支持大容量硬盘

网友A:
回答“否”,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
举个例子

chkdsk i:/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答“否”,不就完事了吗?

这个问题是 否 也没有硬盘内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机的系统我己换成WIN7了!

你这个问题是 正常情况这个硬盘无论放到哪个正常使用的电脑都应该读出这个盘里面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识别了硬盘的话,尝试用diskgenius软件加载那个磁盘看看能否看到里面分区和文件。
猜测可能是新主板的bios ...

以前买这5T硬盘时我的i5二代机的确不支持5T的硬盘。后来在网上查找到解决办法解决了,但因年代太久忘记了。
但我想我的i5六代机应该支持5T的硬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机我已换为WIN7了,不知还行不。

您这个就是增加一个硬盘,现在电脑不忍,这个硬盘是否装有系统?如有,将此C盘改成不活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否”,不就完事了吗?

那里面的资枓就拿不出来了!

楼主:
谢谢!试了,显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问题是 正常情况这个硬盘无论放到哪个正常使用的电脑都应该读出这个盘里面的东西

试了,不行!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就是增加一个硬盘,现在电脑不忍,这个硬盘是否装有系统?如有,将此C盘改成不活动。看看。

这盘原来是从盘。

网友H:
1、一个可能就是你新的电脑对硬盘接口的格式识别等问题,看看BIOS里有无设置。还有就是支持问题。

2、如果你接回原机器,采用原来一样的配置,一样的接法。还是不认的话,就考虑是坏了。

3、你自己回想下,你开没开硬盘加密之类的设置,或者硬盘密码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1、一个可能就是你新的电脑对硬盘接口的格式识别等问题,看看BIOS里有无设置。还有就是支持问题。

2、如 ...

谢谢!
等有时间接回原机试试。
现在原机已降级为WIN7不知是否会影响。
以前装过一个硬盘锁,但巳很久没用了。且系统我也重装过很多次了。这锁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盘原来是从盘。

进BIOS能看到从盘吗?

网友I:
找个其他有对等容量的盘,用数据恢复工具直接读里面的数据出来拷过去。

如果数据很重要不要做其他会造成写入的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盘不用进Bios在WINDOWS也可看到,只是不能打开点击打开要求格式化。

用PE启动进入系统,看看能否打开,先把数据考出,其他就好处理了。

网友J:
买个“易驱”线,或者找个3.5吋硬盘盒,装上看看在USB口能否读出原盘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个其他有对等容量的盘,用数据恢复工具直接读里面的数据出来拷过去。

如果数据很重要不要做其他会造成 ...

谢谢,5T的盘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E启动进入系统,看看能否打开,先把数据考出,其他就好处理了。

进PE还是不能打开,且变为LDM Partition。
上网查,回答的全是没用的废话!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买个“易驱”线,或者找个3.5吋硬盘盒,装上看看在USB口能否读出原盘内容。

我的硬盘盒只支持到2T,5T太大了!

网友K:
进pe系统,用磁盘文件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进pe系统,用磁盘文件检查一下

进PE还是不能打开,且变为LDM Partition。
上网查,何为LDM Partition。回答的全是没用的废话!
全盘检查没有发现坏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PE还是不能打开,且变为LDM Partition。
上网查,回答的全是没用的废话!

找一台比较近期的,装有win10的电脑,看看能否打开,现在的关键是找一台能打开硬盘的电脑,把数据拷出最重要。5t太大了,很多主板不一定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台比较近期的,装有win10的电脑,看看能否打开,现在的关键是找一台能打开硬盘的电脑,把数据拷出最 ...

谢谢,我好像没有什么办法了!

网友L:
像是bios里硬盘ahci还是ide模式搞的鬼,可能老电脑是ide模式,新电脑是ahci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L:
像是bios里硬盘ahci还是ide模式搞的鬼,可能老电脑是ide模式,新电脑是ahci模式

我放回去旧电脑依然变成了LDM Pattition。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放回去旧电脑依然变成了LDM Pattition。

应该是中途把分区表给删了,用磁盘精灵一类的扫描吧,把能恢复的文件恢复回来,只能这样了,老电脑可能是mbr的,新电脑是gpt的,中间可能有什么提示你给忽略了,然后分区表被删;
除了扫描恢复我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M:
暂时没有头绪,对了你原机进入系统时是否需要密码

网友:
win 7 不支持2T以上的硬盘,这个不用再试了,请升级系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硬盘盒只支持到2T,5T太大了!

买一条易驱线或硬盘盒,有大于5G的,找一家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的,能不能用,都是要退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应该是中途把分区表给删了,用磁盘精灵一类的扫描吧,把能恢复的文件恢复回来,只能这样了,老电脑可能是 ...

我也认为是分区表错误引起的。
我进行了全盘扫描并末发现坏区,不知为何格式会自动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暂时没有头绪,对了你原机进入系统时是否需要密码

不用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