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招,安捷伦8935 屏也坏了

楼主(2024-08-03):
原来好好的

有一次开机之后就变这样了,好像8935这个屏是通病,

EL电致屏,介绍说5——10W小时,实际没有LCD耐用,看来还是不成熟,想改液晶,640*480的 6.5寸,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eBay 上面有人卖替换用的 LCD 模块,但是价格很贵要 300 多美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eBay 上面有人卖替换用的 LCD 模块,但是价格很贵要 300 多美金!

太贵了,有链接和资料么看看了解一下

网友:
这是 eBay 的链接:

https://www.ebay.com/itm/1341751 ... kevt=1&mkcid=28

这是维护手册的链接,但是没电路图:

https://xdevs.com/doc/HP_Agilent ... Series%20Repair.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屏 改液晶难度应该不是一般的大。
先转换成vga应该比直接转换lvds信号容易点。

接口和老的CRT 差不多

HP8920  CR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L屏 改液晶难度应该不是一般的大。
先转换成vga应该比直接转换lvds信号容易点。

不需要这么麻烦,这玩意儿其实就只有时钟、行、场、亮度四个信号,用FPGA采样存储成帧数据,然后输出成LCD屏的时序就行,只是显示会延迟一帧(不延迟一帧的话如果这个屏的blank大于LCD屏就无法同步了)。

唯一麻烦的是同步信号和亮度信号之间的延迟(即blank)要想办法测出,否则无法正确采样亮度信号,这个需要花时间调试,原理不难,就是很废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t video output 是什么信号?

CRT Video output     有视频输出,可以输出图像,但是我接过电视和显示器,格式好像不对,左边 上边 切掉一部分,显示不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CRT Video output     有视频输出,可以输出图像,但是我接过电视和显示器,格式好像不对,左边 上边 切 ...

不一定是标准的CRT信号,只是类似,屏幕左边、上边切掉一部分,说明同步信号的位置(即Hblank和Vblank)与标准CRT有区别

楼主:
嗯,示波器初步测下,场频51    行频约16.2K,淘宝卖的视频-LVDS转换板估计也够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Bay 上面有人卖替换用的 LCD 模块,但是价格很贵要 300 多美金!

这东西为啥要到美国网站上高价买?各位都是住在美国吗?咸鱼上便宜的多吧,就算淘宝也是。还有为啥叫美金啊,不是上世纪70年代就跟黄金切割了吗?这种屏估计美国要贵10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为啥要到美国网站上高价买?各位都是住在美国吗?咸鱼上便宜的多吧,就算淘宝也是。还有为啥叫美 ...

现在不都是称美刀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不都是称美刀吗!

刀也好元也罢,反正不是黄金挂钩,并且持续贬值。也许刀更贴切,表示不断被剥削。米帝都这样了,一个靠给黑人当小三上位,一个大嘴巴色情狂公开表演,还不够丢人?说“美金”就和说“变性人”是真正的能生育的女人一样。

网友C:
现在咸鱼上有个绿杨示波器,能进系统屏幕正常,应该640x480的零件一大堆才450,我还嫌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刀也好元也罢,反正不是黄金挂钩,并且持续贬值。也许刀更贴切,表示不断被剥削。米帝都这样了,一个靠 ...

顺便说下早几天这个大嘴巴“天选之人”还骂中国病毒,以前还莫名其妙要中国赔啥遗情损失,不值得追捧!

网友E:
我的8935换液晶屏好多年了!我朋友哪儿拿的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8935换液晶屏好多年了!我朋友哪儿拿的不贵!

几寸屏,效果如何?有链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咸鱼上有个绿杨示波器,能进系统屏幕正常,应该640x480的零件一大堆才450,我还嫌贵了

这些老年示波器液晶屏好像都是5.7寸,320×24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老年示波器液晶屏好像都是5.7寸,320×240的

这个是特殊型号,是640*480,好像是荧光示波器。筛选绿杨 价格450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