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线端子怎么维修

楼主(2024-08-03):
捣鼓很久才发现毫欧表测量个别档位测量阻值偏差大,通过调整电位器不能调整到位,原因是上图第二排的连接输入变压器的5线接线端子,接触不良造成的。第一排是连接开尔文四线夹的六线接线端子也连接不太好,过去插拔了几次手感比较松松垮垮的,请教老师们这个接线端子怎么维修,公头加锡,母头用钢针翘一翘使母头空隙变小,提高接触面积和接触压力,减小接触电阻。谢谢

网友A:
公头加锡不是个好主意
母头拆出来,调整弹片就成

网友B:
我觉得直接焊上最可靠

网友C:
重新压接端子,更换插座。

网友D:
为了简单省事,把母头弄小一点插上了事.

网友E:
又不是随时要拨下来,直接焊死了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头加锡不是个好主意
母头拆出来,调整弹片就成

公头加锡不好,母头拆出来调整弹片,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直接焊上最可靠

谢谢,这个方法一劳永逸,这两个连接端子可能是生产过程测试用的,多次拆开基本没用拔掉过这两个接线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压接端子,更换插座。

重新更换接线端子,接线端子松动可能是上家动过,板子有维修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简单省事,把母头弄小一点插上了事.

谢谢,调整母头片最省事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彻底解决,只有两个方式,

1、换接线端子

谢谢,这个接线端子电流很小,测量接触电阻好几个Ω,没在意,触动连接线读数变化很大才知道是它岛的鬼,前面老师建议的取下母头调整母头片应该可以吧,焊死连接线也简单一劳永逸不想大的改变原来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不是随时要拨下来,直接焊死了最好!

谢谢多数老师都是建议直接焊死,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支持回帖,电脑电源的接线端子拆过几个挺好拆的,先按老师的母头拆出来,调整弹片方法修,电流不大估计差不多,不行就焊死,修好了调试完了再装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支持回帖,电脑电源的接线端子拆过几个挺好拆的,先按老师的母头拆出来,调整弹片方法修,电流 ...

把针不同方向歪一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针不同方向歪一点就行。

谢谢,想过这个方法,这个公头比较硬。母头是x形状材料比较软,调整母头钢片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或者直接剪断,找成品带线的公头连接好代替。

谢谢使用热缩管好主意,这个接线端子公头座公头看着还行,母头是x形状材料比较软,调整母头钢片效果不好。连接输入变压器接线端子接触不良会造成20mΩ测量小到40%其它正常,把两个接线端子都调整了,200Ω档测量小到97%,其它档位正常。都是触碰输入变压器接线端子或者四线测量输出线接线端子,测量数据会变化。准备用您的热缩管方法试试。

楼主:
两个接线端子全部改为加热缩管后插接,输入变压器接线端子比较稳定,连接开尔文接线夹的接线端子不稳定,开始200Ω档1Ω读数0测量100Ω标准电阻还行能够调整到100Ω,后来100Ω标准电阻阻值跌的厉害。

楼主:
加上热缩管有一定效果,200Ω档位还是接触不良,奇怪的是200Ω档位的接线端子是其它档位共用的,其它档位没问题200Ω档位不行 ,折腾烦了,使用大多数老师推荐的换接线端子或者去掉接线端子直接焊上,总感觉麻烦,反复折腾不确定因素多看似简单确又麻烦了。在机箱位置紧凑光线暗看着还行,焊下接线端子在灯下发现接线端子公头还是挺脏的,本想请教为什么要换掉接线端子,这下明白了。直接剪掉母头焊接到电路板,开机除200Ω档位外其它都偏差不大,简单调整200Ω档位测量标准电阻100Ω正常。换电阻箱100Ω读数很小换200Ω读数正常,这是交流毫欧表,频率等等调乱了对电感电阻有偏差,准备示波器看看毫欧表内部频信号率等,不行就不用200Ω档位了,再次谢谢各位老师帮助。

楼主:
这个毫欧表基本修复完成,各档位用电阻箱和标准电阻交叉校准,在用AG34401A进行核对,毫欧表电阻测量比AG34401A在四线电阻测量在200欧及以下毫欧范围的读数稳定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