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主机 还是 小主机,困惑升级???

楼主(2024-08-03):
升级电脑,由于已有显示器,就二手淘一台主机吧(CPU强点I7以上,或同性能AMD,内存16g,显卡4G显存,或同性能核显,差不多这样的配置)。
迷你主机, 12v外置笔记本电源适配器驱动,功耗低,体积小。
小主机, 类似台机主机(体积只有其一半左右,但比迷你主机大一倍不止)内置一个大块头独立电源,外接220v电源驱动,功耗大,性能强,
闲鱼一圈下来,发现相同价格下,小主机能比迷你主机性能强出不少,但是小主机费电啊,特别是像我这种白天开机(晚上待机或关机),365天上网的使用习惯,会不会电费日积月累会显肉疼?
同志们给参考参考,出谋划策,谢谢。

网友A:
矿卡3865U、3965U、4415U很适合上网小游戏,省到极致。

网友:
不要纠结这些,省电能省多少,几年也就扔了,还是性能好的是首选,不好的你想升级是很难的。

网友:
我自己逛论坛+BT下载的电脑 就是带核显的处理器配上300瓦特的电源 实际功率120W左右 其他操作用性能更强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卡3865U、3965U、4415U很适合上网小游戏,省到极致。

矿卡是啥意思?
矿卡可以3D建模吗?

网友B:
要省电、声音轻
平板、无风扇迷你主机、笔记本

搞个平板能外带显示器,可以桌面卫生间床上多用还省电,无声

我那破平板开机使用+充电也就10W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省电、声音轻
平板、无风扇迷你主机、笔记本

我已经有了一台10寸触摸屏win10系统的I5处理器的三星平板,用着。
主力机是A6 7310处理器,4G内存的机子,最近开大软件明显卡顿,估摸得退二线,再淘个二手性能机小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有了一台10寸触摸屏win10系统的I5处理器的三星平板,用着。
主力机是A6 7310处理器,4G内存的机子 ...

最近开大内存卡扽

最近

我就先重装系统。一定要锁定不自动升级系统,一定要裸奔。
4G 如可升级,买二手内存试试

网友:
没必要这样麻烦,每一个城市都会有一两地方出售二手的电脑设备。电脑主机,键盘,显示器,打印机,复印机等等办公司设备。这些东西是倒闭公司或网吧淘汰下来的设备,懂行的可以去掏掏。当然在海鲜市场也有类似的东西,就看你是否懂行了。
我现在用全套东西就是这样掏来的,虽然不是什么新货但使用完全没问题的。主机,显示器,键盘我全部换掉了。。

网友:
迷你主机和小主机就是cpu差别,迷你主机用的是笔记本的cpu,也就是15W和45W区别,而其他部件和台式机耗电差不多,
但小主机的电源是根据机箱定制的,并不是通用电源尺寸,换起来不好找,而电脑坏电源的几率是最大的。

网友:
小主机,戴尔的目前有点多,其实I5足够。
体积很小,性能也可以。
迷你主机很多CPU是笔记本用的CPU

网友:
  不用太纠结功耗问题。我的H110+G4560主机翻网页时的功耗大约30多瓦,加一个GTX1060显卡,功耗达到50多瓦,我都不心痛。用“甜甜圈”测试显卡性能时,主机功耗可达到200多瓦。

网友:
不可兼得,省电肯定是建立在牺牲性能上,还是应该首先考虑性能满足要求,然后再考虑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