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24-08-03):
输入是0-10Vpp的音频信号,小于等于0.5Vpp时,增益是5倍,输入大于0.5Vpp时增益是1倍.
谢谢大家参与!
最好是如图所示输入输出特性

补充内容 (2024-8-4 22:01):
我这个文字描述不正确,本意是只提升小信号的幅度,输出特性图是对的。

补充内容 (2024-8-4 22:02):
输出信号电平大小过渡要自然

网友A(2025-01-06):
去年八月的題目,還沒解決麽?大師們想得也太複雜了,這不就是一個電平轉換的小事兒嘛。

网友B(2024-08-03):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反馈回路里装上一个光敏电阻,电阻对着一个小灯泡,灯泡用输入信号激励,于是越亮增益越小。告诉你一个秘密,像这种问题,一定要坐在马桶上冥思苦想,立刻解决。

网友C:
高于0.5Vpp时,放大倍数是1倍吧?

应该可以这样实现:

1、做一个4倍的放大器,输出接0.5V*4=2V的限幅器,后面接缓冲器

2、再做一个缓冲器。

3、上面两个电路输入端并联,输出端接一个叠加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于0.5Vpp时,放大倍数是1倍吧?

应该可以这样实现:

高于0.5Vpp时,放大倍数是1倍吧? 是的。
限幅器不造成失真应该可以,谢谢您的参与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于0.5Vpp时,放大倍数是1倍吧? 是的。
限幅器不造成失真应该可以,谢谢您的参与

限幅器本身就是利用失真特性工作的(削波作用)。没有失真,还实现不了你想要的传输特性——你想要的是有弯折的传输特性曲线,意味着他本身就要求有失真。

我估计你担心的是,超过0.5Vpp之后的直线段的失真。这部分信号全部是来自于并联的缓冲器,限幅器这一支路并没有信号送达。

网友D:
找个开启电压在0.5伏的二极管反馈到反相入口
或者直接上专用对数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反馈回路里装上一个光敏电阻,电阻对着一个小灯泡,灯泡用输入信号激励,于是越亮增益越 ...

灯泡和光敏电阻都反应太慢,谢谢了

网友E:
这有点类似音频的agc电路。和压限器类似。

用压控音量芯片和运放,或者直接用几个运放组合可以试试。

我不大懂如何计算。只能提个愚见。类似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有点类似音频的agc电路。和压限器类似。

用压控音量芯片和运放,或者直接用几个运放组合可以试试。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开启电压在0.5伏的二极管反馈到反相入口
或者直接上专用对数放大器

好的,谢谢!

网友F:
早些时候,B站收藏过一个,虽然它是“压缩”电路,但是达到的效果和采用的思路,个人认为是相通的,若有兴趣可以随便看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24y1e7ys/

这个是别人搬运的,字幕AI配音难免有些别字,不过应该不影响理解。

网友G:
刚才看错了,敲字作废。不知楼主要的是:
非线性但是时不变的放大器,也即失真放大器,
还是要的是线性但是时变的放大器,也即AGC放大器。

网友H:
用双运放,第一路5倍放大后输出。
第二路接成比较器,设置一个基准电压和第一路输出比较翻转。
第二路输出接三极管或模拟开关或继电器。。。将第一路增益恢复为1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才看错了,敲字作废。不知楼主要的是:
非线性但是时不变的放大器,也即失真放大器,
还是要的是线性但 ...

楼主画的传输曲线,应该需要时不变的非线性放大器。
我印象里agc放大器的电压传输曲线过原点的

网友I:
#2楼小鬼头老师正解。而且让我想到一直很喜欢的一篇mini tutorial:https://www.analog.com/media/cn/ ... rials/MT-078_cn.pdf
不知道有没有大师愿意试着仿制出来,我看看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I:
#2楼小鬼头老师正解。而且让我想到一直很喜欢的一篇mini tutorial:https://www.analog.com/media/cn/train ...

不需要仿製吧,這篇文章中的连续检波对数放大器,早年的單脈衝雷達中的中頻放大器就是這樣的結構。記得AD8307也是類似的結構。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仿製吧,這篇文章中的连续检波对数放大器,早年的單脈衝雷達中的中頻放大器就是這樣的結構。記得AD ...

8307mouser上150一片,很多成本浪费在温补、直流伺服、高频双极工艺上咱们都用不到。
学习其设计精髓,随手搭一个丐版,全部晶体管和电阻加起来不到2块钱。效果作为DIY也够了。
我硬要自己搭个LDO也是这个道理……

网友:
要说也容易,用单片机测量啊,做2路放大器,5倍和xx倍。做2选1输出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于0.5Vpp时,放大倍数是1倍吧?

应该可以这样实现:

限幅电压算错了,应该为1V。。。。

有点时间,干脆把整个电路画出来,如附图。

电路结构就是前面所说。限幅器由bjt来做,调节VR1可同步改变2只bjt的b极偏置电压,从而改变限幅起控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反馈回路里装上一个光敏电阻,电阻对着一个小灯泡,灯泡用输入信号激励,于是越亮增益越 ...

同感,洗手间是思维最容易集中的好地方,外加一支烟。。。。。。。

明显感觉在大房间会注意力难集中,这好像是小时候居住环境对习惯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I:
#2楼小鬼头老师正解。而且让我想到一直很喜欢的一篇mini tutorial:https://www.analog.com/media/cn/train ...

一开始打不开,后来又可以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双运放,第一路5倍放大后输出。
第二路接成比较器,设置一个基准电压和第一路输出比较翻转。
第二路输 ...

原理应该是对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才看错了,敲字作废。不知楼主要的是:
非线性但是时不变的放大器,也即失真放大器,
还是要的是线性但 ...

我对您说的2类放大器不熟悉,就是需要图示的输出特性曲线,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感,洗手间是思维最容易集中的好地方,外加一支烟。。。。。。。

明显感觉在大房间会注意力难 ...

你们两个怎么是这样习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早些时候,B站收藏过一个,虽然它是“压缩”电路,但是达到的效果和采用的思路,个人认为是相通的,若有兴 ...

好的,我去看看,学习学习,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8307mouser上150一片,很多成本浪费在温补、直流伺服、高频双极工艺上咱们都用不到。
学习其设计精髓, ...

DIY哪个电路呢?谢谢参与

网友K:
测输入信号的峰峰值,然后选择两个不同的放大器输出,或一个放大器选择两个不同的负反馈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K:
测输入信号的峰峰值,然后选择两个不同的放大器输出,或一个放大器选择两个不同的负反馈系数

原理应该是对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IY哪个电路呢?谢谢参与

限幅放大器参考https://www.analog.com/en/resour ... -lt6016-lt6017.html
这种限幅法得到的是“硬”限幅,直流电压传输曲线转折点很明确。
注意要用高速运放搭,从限幅恢复快一点。

求和器参考小鬼头老师别贴的21楼图片: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22954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用一个压控增益放大器。关于这种放大器是本人首先开发成功的。90年代初,曾经为了改造一套进口仪表,需 ...

好的,谢谢了

网友M:
楼主对这个可变增益放大器的要求“输入小于0.5Vp-p时放大倍数是5,输入大于0.5Vp-p时放大倍数是1”,而图形显示输出幅度却是随输入增长而增长,图文不一致。如果功能电路与文字描述一致,那么,当输入信号在0.5左右输出信号会有一个明显的随输入增长而跌落,比如说输入0.4时输出2.0,输入0.6时输出0.6。如果要求电路特性与图形一致,那么可以采用类似磁带录音ALC电路的反馈原理,如果要求电路特性与文字描述一致,那么只能用开关切换法。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对这个可变增益放大器的要求“输入小于0.5Vp-p时放大倍数是5,输入大于0.5Vp-p时放大倍数是1”,而图形 ...

您说的正确,本意是要求电路特性与图形一致。谢谢您!
好像跟ALC特性还不太一样。

网友(2025-01-05):
用折线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I:
#2楼小鬼头老师正解。而且让我想到一直很喜欢的一篇mini tutorial:https://www.analog.com/media/cn/train ...

你说这个吗

网友:
欧洲人真会玩,硬是拿晶体管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八月的題目,還沒解決麽?大師們想得也太複雜了,這不就是一個電平轉換的小事兒嘛。

看到此图,由然而解!不错不错,不愧是大师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