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微动开关,修好洗澡机控制板

楼主(2024-08-03):
家里的扬子洗澡机不能加热,控制面板能正常开关机、显示水温、喷水淋浴。
偶尔能进入设置水温界面,显示加热水温10度,按“加”有咚提示音,却不能调高,按“减”无反应。后来干脆进不了界面了。难道程序乱了?这可没法整。
考虑网购一块控制面板,只有一家卖,要50大洋。1年前买洗澡机只花了200多元,配件这么贵,想弃修。
沉下心仔细观察线路,测量单片机各输入脚电压,只有“减”一直低电平。是输入口坏了,还是外部线路对地漏电?断开“减”分压电阻,输入脚电压提高到5V,按“加”能调高水温了。看来“减”外部线路有问题,焊下微动开关测量有2K电阻,这也能坏?I服了YOU

网友:
微动开关很容易坏的。

楼主:
拆开看看怎么回事?切去四角的塑料桩头,轻松打开,内部清洁触点闪亮,没有水渍。再测还是2K欧电阻,第一反应是塑料漏电了。
用牙签擦触点,再测电阻无穷大,看来是有金属残渣搭连,生产质量不过关。原样装配,热熔胶点缝,微动开关重获新生。洗澡机全部功能恢复正常。

网友:
微动开关很容易坏的,在修电视机、电磁炉时 很多设备都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