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6GHz差分有源探头

楼主(2024-08-04):
众所周知,三五百MHz以上,高阻无源10:1分压探头,因为对信号源的电容加载过大,基本上聊胜于无。
所以,在几百M到10GHz范围,一般是两个选择:低阻无源分压探头,或者有源探头。
但是这些高速探头,存在一个重要权衡,难以取舍:
无源分压探头非常便宜,但是只能是单端的。
而有源探头可以做差分的,但是极贵。一个探头的价钱往往能买一个赛捷伦或日狗的1,2GHz带宽的示波器。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 ... erential-probes/25/
这个帖子的第二页讨论了一个德国爱好者自作的有源差分探头。用了ADA4927这个芯片。实测性能一般般,P到输出和N到输出不对称。这是由于用到的芯片本质上是差分入差分出,不是用于差分入单端出的场合。虽然芯片带宽很高,但那个高带宽是在差分入差分出条件下测得的。差分入单端出必然死菜。
可想而知,差分入单端出(这不就是运放么 ),并且能跑到GHz的芯片必定是昂贵无比,也只有几个顶尖大厂才做这个小ASIC用于自家探头。
看来要DIY一个便宜的差分探头,只能另辟蹊径。
本人最近搞到了一台5GHz示波器。所以也开始琢磨怎么给它配差分高速探头。翻看我的元件盒,一个想法浮出脑海。后面将直播我的思路,仿真,设计和调试过程。
提前剧透:思路是高低频分而治之方法。
几十MHz以下用通用射频电路或高速运放可以获得很好的平衡度和DC漂移性能。
几十MHz以上直到6GHz,其实可以用单端放大器来实现。有大把便宜高性能的LNA可以做这件事。

网友A:
前两天日本雅虎拍卖上成交了几只是德的有源差分探头,成交价格折合人民币大概在 3000 - 8000 这个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日本雅虎拍卖上成交了几只是德的有源差分探头,成交价格折合人民币大概在 3000 - 8000 这个范围。

带宽多少?
还是太贵,我DIY的料本小于100元。(当然很可能我会直播制作失败过程给大家)
而且keysight的对接lecroy估计也是个麻烦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宽多少?
还是太贵,我DIY的料本小于100元。(当然很可能我会直播制作失败过程给大家)
而且keysight ...

记得有 3.5G、7G、12G 这几种。是德的高频差分探头隔三岔五就有二手出现,泰克少一些,力科比较罕见。

网友B:
等更新(主要看2路信号怎么拼回1个)
ps. 不追求差分的话是否买颗TAV-541做共漏更简单?没试过

网友C:
搞个FET低输入电容高阻(到100k就差不多了)有源探头啊,我感觉这个比差分探头使用面更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更新(主要看2路信号怎么拼回1个)
ps. 不追求差分的话是否买颗TAV-541做共漏更简单?没试过

这个小芯片在4GHz以下有可观的增益。宽带匹配后用于3,4G的探头应该可行。所谓宽带匹配,基本上就是通过C-B负反馈实现的,所以要把增益曲线压平,只能是低频将就高频,低频增益再高也得对齐高频。在3,4G范围内应该可以做到10dB平坦增益。要是用于6-8G的,可能minicircuits的十字叉叉ERA-1更好些,基本上能在6-8G保持8dB以上的增益。(主要是我的元件库里ERA-1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小芯片在4GHz以下有可观的增益。宽带匹配后用于3,4G的探头应该可行。所谓宽带匹配,基本上就是通过C ...

俺说的是电压跟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FET低输入电容高阻(到100k就差不多了)有源探头啊,我感觉这个比差分探头使用面更广

可以。我手里有几个BF998,下次考虑把它用起来。BF998不适合驱动50ohm负载,后边需要挂一个射频BJT或其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说的是电压跟随,

哦,看漏了。你说了做共漏。
我略微有点不敢拿它做这个应用。你看它的封装底下的焊盘布置,我感觉明显是给共源拓扑用的。不知道用来做跟随会高出啥名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 3.5G、7G、12G 这几种。是德的高频差分探头隔三岔五就有二手出现,泰克少一些,力科比较罕见。

这种探头一个的价格和我的炮灰示波器的价格一个量级,肯定不买啊
我一定要搞个比炮灰示波器价格低一个数量级的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更新(主要看2路信号怎么拼回1个)
ps. 不追求差分的话是否买颗TAV-541做共漏更简单?没试过

低频回路,用元件盒里的运放仿真,没有合适的(带宽至少达到几十M)。用分立晶体管仿真出来效果不错。能实现300-500M的带宽。

至于你说的合路,简单点可以用6dB功分器合路。但是会损失高频6dB。我的高频部分增益余量设计比较捉襟见肘,为了不加载DUT,前端加了大比例分压,后边用了12dB放大,也只能勉强实现10:1探头。所以我决定牺牲低频,在合路时,让低频部分经过高值电阻,直接加进直通的高频。

楼主:
方案构想是下图:

高低频分而治之。高频回路的关键是一个balun。balun的低频只到10MHz,实际上在10MHz已经性能不太好了。所以把分频点暂定在几十MHz。
仿真出来效果还不错,1阶高通和1阶低通的衔接相当“无缝”。
其实最大的问题不在分路这里,而是在后边的合路部分。而且,合路的问题并不在几十MHz的地方,而是在更低的频率,大概10-100kHz的地方。

楼主:
搭出全部电路仿真出来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我手里有几个BF998,下次考虑把它用起来。BF998不适合驱动50ohm负载,后边需要挂一个射频BJT或其它 ...

俺看https://www.cqpub.co.jp/trs/index.htm系列No.139里用3SK291做类似西方流行的998高阻探头,从源极用电容取电压bootstrap了291上栅,998肯定也可以这么玩。这种方法本质上和MESFET共漏跟随没区别,无非MESFET比998/291频带高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