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充电器再利用

楼主(2024-08-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隔离双5V输出,一路闭环,另一路开环(电压靠闭环一路控制),两路负载尽量相等。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在输出正负电压的时候,负电压负载一般不大,对电压精度要求也不高。
如果要求高,可以在后面加 ...

好的。需要准确可以加LDO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