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单片机1US中断,能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4-08-04):
采用15W104,工作频率为11.0592。中断程序,每1US中断一次

补充内容 (2024-8-5 09:57):
不知为什么,我不能回复
STC15W 104属增强型1T 8051单片机。机器周期等于振荡周期,是不是这个中 断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
没大问题,就是不准而已。还是把系统频率提高一些较好,比如35兆。

网友:
11mhz时钟,不能正常工作,51每个指令周期都1.xUs了。提高主频才行

网友:
晶振頻率11.0592MHz除以12,周期等於1.08507uS,這是15W104的工作節拍。在這個時鐘節拍下,中斷一次所需要的時間是5~7個時鐘周期,也就是5~7uS,這還是進入中斷需要的時間,退出中斷的時間也大致相當,您可以想想1uS一次中斷是否現實。

看代碼是51系列的,不知道現在的51内部器件真可以工作到1/12的工作節拍那麽高的速度?很久沒有關心過51了。

网友:
不能!中断时间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最短也要几个周期,长则十几个周期,51单片机的性能肯定是做不到1us中断的

网友:
做不到,会漏好多。

网友:
不行。前面4楼的师傅已经说过了。

并且51一条指令需要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机器周期(时钟周期/12)。一个中断函数,至少需要几十个汇编指令吧,你自己估算下需要的时钟周期。

1mS基本是个极限。就是现在的计算机也做不到1uS的粒度。PC机以前大多是10mS甚至更大,现在很多是1mS。

网友:
楼主想用单片机的中断,来响应外部随机事件,可以参照下列分析方法进行判断和设计:
1.  单片机的指令周期,是按内部机器周期 t 执行的。而单片机内部机器周期 t ,跟外部晶振钟周期 T 之间,还有个比例系数 M 的关系,即 t = MT 。
具体的单片机,可以查其数据手册得到这个机器周期系数 M,并进行指令周期的估算。

2.  如果单片机的机器周期系数 M = 1,这个单片机就是单周期指令系统(即一个时钟进行一次指令操作),否则就是多周期指令系统(即M个时钟进行一次指令操作)。

3.  如果想用单片机的中断功能,来响应外部随机事件。单片机中断采样周期的选择,应不少于外部随机事件最短时间间隔的两倍。否则,就有可能发生丢失采样的可能性。实际中,常选5~10倍为宜。

网友:
还要考虑一条指令占用多少个机器周期的问题。不同的指令占用的机器周期不同。以乘除较多,加减较少。

再就是考虑效率。频繁的在中断中执行,无法执行其他的代码,也是不行的。中断占比应该尽可能的低。
中断的执行应该尽量短,因为在中断中无法响应更低级的中断。

网友:
既然要求性能,为啥死抱51不放

网友A:
中断耗费资源并不低。PC操作系统(Windows, Linux, IOS)10毫秒一次,单片机那处理器的计算能力,只会时间更长才合理。

网友:
会中断,但是时间不准确。如果你的程序真的要这样的话,提高时钟频率,改硬件设计等才是出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断耗费资源并不低。PC操作系统(Windows, Linux, IOS)10毫秒一次,单片机那处理器的计算能力,只会时间更 ...

单片机1ms中断我用过,丝毫不影响整个程序运行效率,主要还要看程序怎么写的

网友:
曾经用51试验红外遥控手柄,
晶体12M,
定时26uS中断没问题。

网友C:
应该不行,楼上也有人说了,51进入中断一般要5-7时钟周期,你这个中断服务大约需要10个时钟周期,也就是说单片机不干其他事,光在中断里循环就需要15-17个时钟,你才给了1个时钟,应该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行,楼上也有人说了,51进入中断一般要5-7时钟周期,你这个中断服务大约需要10个时钟周期,也就是说 ...

从中断里出来,然后马上又进去了。

工作是能工作,就是

1、掉
2、忙,没空干别的了。

所以最终是无法正常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从中断里出来,然后马上又进去了。

工作是能工作,就是

你这已经是中断丢失了,相当于1天领了10个任务,只完成了1个。
而我的是领1个完成1个任务,虽然干的事一样多,你的绩效是10%,而我的是1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已经是中断丢失了,相当于1天领了10个任务,只完成了1个。
而我的是领1个完成1个任务,虽然干的事一 ...

这理论没毛病。相当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1ms中断我用过,丝毫不影响整个程序运行效率,主要还要看程序怎么写的

那得看负载量和处理器能力。普通民用单片机无关紧要,不用考虑效率不效率。个别场合得考虑,例如雷达对抗。通信频率很容易监听,别人一释放干扰,你雷达系统自己崩溃了,那就剩被动挨打或者投降了。

给个多年前实测数据:PII处理器400MHz,同时开400个进程,占用率99%,然后疯狂中断。QNX每秒1百万次屹立不倒但反应变慢,VXWorks能扛200-300万次每秒不趴下,WinXp最大扛2.5万次每秒,蓝屏。

网友:
我的应用: 36MHz主频   4us 中断,处理MDX的信号,界面有按键,数码管,操作没有感觉迟钝

网友:
刚在看rt-thread的资料,看到一段相关的,想起来这个帖子

原文摘录如下:

任何操作系统都需要提供一个时钟节拍,以供系统处理所有和时间有关的事件,如线程的延时、线程的时间片轮转调度以及定时器超时等。时钟节拍是特定的周期性中断,这个中断可以看做是系统心跳,中断之间的时间间隔取决于不同的应用,一般是 1ms–100ms,时钟节拍率越快,系统的实时响应越快,但是系统的额外开销就越大,从系统启动开始计数的时钟节拍数称为系统时间。

我见过的实时操作系统,freertos,是1mS。普通操作系统譬如Linux是10mS。更老的一些系统甚至有100mS的。小于1mS的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