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红外线测温仪

楼主(2024-08-04):
买了个红外线测温仪,想用来测电烙铁升温情况,结果不行。收货好评返20,看在到手价才5.91元,不退了,其他用用可以,当普通温度计、烧菜测油温,方便。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店家说烙铁头有反光。查了百度,也是这个说法。买前没仔细查资料。

这种测温枪基本没什么卵用,简直就是智商税。理论上说的头头是道,什么免接触测温,测量温度范围又宽。多种应用场景.........
实际使用后发现都是扯淡,首先受环境温度变化非常大,几乎没有实用价值,例如测量同样的温度,在空调房内测量和在室温测量完全不一样。其次这种枪对中红点测量一次,再测量一次,发现每次测量都有点误差,无法做到可重复性,最终就不知道到底哪一次测量是准确的

网友A:
请问楼主,为啥测不了烙铁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为啥测不了烙铁温度.

店家说烙铁头有反光。查了百度,也是这个说法。买前没仔细查资料。

网友:
电烙铁头很小且距离测温口太近,那个光斑不能做测点了,要上下移动试试。

网友:
测烙铁头温度有专门的设备,不贵。

网友:
测温枪测量的地方不是一个点,还是有一定面积范围的。测烙铁温度有专门的仪器的,现在很便宜也就几十元。

网友:
这东西,测量电烙铁烙铁头的温度不合适哦!

网友:
主打便宜的,made  in  China.

网友:
要调整反射率,另外,红点是远距离用的,近距离误差很大,根本不是这个位置,你看下安装的位置
用热成像就对了。

网友:
几年前买的一个,四十几块,现在还在用,但温度不是很准。吹主板的时候测一下温度和看散热器温度

网友:
被测物体发射率各不一样,氧化的烙铁头和光亮的烙铁头发射率都不一样,仪器是按照0.95发射率标定的,只能看个大概

网友B:
1,注意发射率的问题,光亮表面不能测试。
2,红色激光和红外线光路,有一定 的夹角,激光点不一定是最佳测试点(比较近的时候,比较远,都不准确,上下移动试试。)
3,红外线光路,是喇叭口形态的,不是一条直线。注意测试距离
估计楼主没有仔细看说明书。
我以前实际测试过烙铁温度,可以测试的。(当然烙铁头部是光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注意发射率的问题,光亮表面不能测试。
2,红色激光和红外线光路,有一定 的夹角,激光点不一定是最佳 ...

用了各种角度,也咨询了店家客服,最高的一次时112度,店家让我用烙铁头烧水,间接测量,我就不做了,水的沸点才100°c,

网友:
想用来测电烙铁升温情况,推荐191温度计,几十块钱,各种牌子都有

网友:
这种红外线的就是福禄克的都不准,59E,62MAX我都有,还不如51-2接触式用K型测头来测

网友:
这种价格还要啥自行车...我猜红外都不会准, 改天我用温度探头和福禄克的红外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K型热电偶加一个小铜管,做个测试架。抄袭白光的。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