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油的车为什么好几天不开再发动烟很大

楼主(2024-08-04):
如果说是活塞环密封不严导致的,我感觉有点不理解,燃烧室在上面,机油在油底壳里,怎么可能渗透到燃烧室里呢?

网友A:
如果一停车的瞬间机油立马从各处回到油底壳的话,就好理解了。

再去考虑下冷态的缝隙更大,也许更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停车的瞬间机油立马从各处回到油底壳的话,就好理解了。

再去考虑下冷态的缝隙更大,也许更好理解 ...

如果是这样,那一天总都流下去了。那一天不开和七天不开发动起来烟一样大,实际上一天不开烟不大,七天不开烟很大。

网友:
汽车发动时,机油泵工作,机油循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那一天总都流下去了。那一天不开和七天不开发动起来烟一样大,实际上一天不开烟不大,七天不 ...

这么深的程度,我就不知道了。
我能想到的就是机油进了燃烧室。 至于咋进去的,进去的曲线是什么,则不明白。

我向大致和冷态的缝隙,还有回流时候的残留,还有点火瞬间的情况有关系吧。

这些东西在没有仪器设备,和各种理论基础下,我想是无法搞明白的。也许厂家的资料或者论文里有。

网友:
刚发动有烟我可能是气门导杆套子有量了

网友:
发动机的润滑一是机油泵输送到凸轮轴,曲轴等,二是靠曲轴飞溅润滑(缸筒),当活塞环磨损(变小)缸筒磨大,积碳多把环子卡滞在槽里涨不起来,热车后活塞环恢复一些弹性。还有就是气门油封老化漏油。

网友:
机油要循环的,为了发动机散热,所以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B:
活塞环密封不严,润滑油流走后密封更差,导致压缩比下降,燃烧不充分。

网友:
气门油封间隙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停车的瞬间机油立马从各处回到油底壳的话,就好理解了。

再去考虑下冷态的缝隙更大,也许更好理解 ...

停车后,不立马才好理解,滑油泵压送到凸轮轴气门杆封运动副里的润滑机油非常慢的速度流失,导致几天以后杆封缝隙里才变得几乎没有滑油填充了,当好几天后首次发动吸气时,通过空荡荡的气门杆缝隙把缸头里的少量滑油夹着大部分空气快速吸进气缸,直到后来压送上来的滑油完全填充满气门杆封了,通过阻力才最大,吸入的滑油量才反而开始减少

网友D:
你这是气门油封漏了,一千多免拆换气门油封就好。也可以尝试加气门油封软化剂缓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停车后,不立马才好理解,滑油泵压送到凸轮轴气门杆封运动副里的润滑机油非常慢的速度流失,导致几天以后 ...

高手啊,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气门油封漏了,一千多免拆换气门油封就好。也可以尝试加气门油封软化剂缓解。

有道理,看来省钱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塞环密封不严,润滑油流走后密封更差,导致压缩比下降,燃烧不充分。

这也是个可能性。

楼主:
我先换气门油封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气门油封漏了,一千多免拆换气门油封就好。也可以尝试加气门油封软化剂缓解。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