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电池寿命短是有缘因的,

楼主(2024-08-04):
小孩时经常跑矿区充电房看大人修矿灯,了解不少电池知识,现在车电池所谓环保就是一次性产品把维修口都给封了,硫酸稀释与纯水配比有要求的,车在行驶中充电与发动机热电池温度会升高,有热量电池会挥发水份,硫酸是不挥发,酸度过浓电池发热大同时会咬坏极板永不能修复,理论上每年查下电解液比重加适量纯水(去离子水)稀释电池用十年不坏,现在一把维修囗给封了就是让坏了买新,可惜现在加水电池不好买厂商也不生产,去乡镇五金店也许能找到上有盖的水电池。

网友A:
以前加水的那些,也做不到10年不坏吧。

原因可能不只这1条。

网友B(2024-10-04):
     早年加水的车用铅酸电池寿命不会过三年,能用二年质量很好了,拆开大多正极板活性物质脱落引起短路. 好的负极板拆下重组电池,再每格单独充电极化后组装成新电池,容量是小很多,但可以用在逆变
     后电鱼上.

    做过好多,也有买来新板装的,有机玻璃加氯纺做的外壳,连接不能用焊锡,不然很快腐蚀断,用纯铅或保险丝可以.  那时有500AH 48V载重2吨电瓶车好几辆,十几辆工程车,保养都在我们车间,全套设备齐
    全.

   主要是现在的铅酸电池 少了一种有毒金属-------------------镉

网友:
电池不能随便加水,加不好会爬酸,溢出的电解液会腐蚀车内其他构件,到时候就因小失大.

网友:
现在都是免维护啊,省事,不亏点用个5年以上毫无问题

网友(2024-08-04):
一般的免维护电池,顶个3-5年没问题啊,也不算寿命短了吧。
普通的车主都是只管开车的,谁跟你管电瓶的水够不够啊?人家机油都可以不用换的。

网友:
如果是真命题,那原因会不会是,路口多了红绿灯多了堵车多了启停次数多了,若自动启停的那更费电池。
假命题就算了。

补充内容 (2024-8-5 03:27):
哦,应该是说,这是不是个伪命题。

网友:
现在开车不比以前,以前学个驾照还要学维修,现在给你个水电瓶,有几个人会自己加水?市场经济下,所有的行为都是市场导向的结果。厂家面对的是大部分普通消费者,不是少量的专业人员以用DIY爱好者和无线电爱好者。

网友C:
也许能找到上有盖的水电池 ------ 维修口封了 的可以撬开加水,我这样做过,但就是加了水 也好不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能找到上有盖的水电池 ------ 维修口封了 的可以撬开加水,我这样做过,但就是加了水 也好不到哪里去!

加去离子水,线上的很多是自来水或是稀释好的硫酸,加入酸度会更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加水的那些,也做不到10年不坏吧。

原因可能不只这1条。

极板厚度不够早已不是秘密了。

网友D:
是这样,过去那种加水电池要比现在的免维护电池皮实。但是,即便是加水电池,充放电养护也得做好,这样寿命才能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也许能找到上有盖的水电池 ------ 维修口封了 的可以撬开加水,我这样做过,但就是加了水 也好不到哪里去!

病入膏肓才给药有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病入膏肓才给药有用么?

是的一次过充过放电对电池都有损伤

网友:
现在胶体电池挺多,加水貌似不怎么吸收,以前那种蓄电池倒是挺能吸

楼主:
每年补加纯水稀释酸度保护极板是关键,车行驶震动液体流动冲刷极板颗粒物脱离极板导致电池容量减少甚至报废。

网友:
不亏电,7,8年是没问题的,亏电几次就完蛋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极板厚度不够早已不是秘密了。

是的,原来每格9片现在11片,容量大了寿命短了。有一种电瓶上盖是黑色的,下面为半透明可以加“水"。还有一种电瓶盖子里面有“水”回收装置使其“永不缺水”。

网友G:
我给电瓶车电池加过几次水,每一次都是加完就坏,所以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给电瓶车电池加过几次水,每一次都是加完就坏,所以放弃了。。

要加去离子水,每年加1针筒就好。

网友:
现在是干荷电池

网友:
我的车,已经差两个月7年,跑6万多公里了,还没有更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给电瓶车电池加过几次水,每一次都是加完就坏,所以放弃了。。

要加蒸餾水,否則極板快速老化沒商量。

网友:
充電過程對硫酸鉛的還原是有一定限制的,年頭一多,不能還原的硫酸鉛便纍積起來,報廢的時候也到了,這是個不可逆的過程。

楼主:
最扯淡现在是把维修囗都封了,电池发热水份必然流失。

网友:
以前加水的电池,如果保养好了,很多能用7年,但这样厂家可没生意了,听说过灯泡寿命设计吗?

网友H(2024-09-16):
加娃哈哈纯净水可以吗?屈臣氏蒸馏水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娃哈哈纯净水可以吗?屈臣氏蒸馏水肯定没问题

去医院开瓶蒸流水最稳妥。

网友I:
铅酸电池坏了也只是少数极板出问题了。在什么都能修的巴基斯坦,匠人们把电瓶折开,逐个检修板,废电瓶能修成新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I:
铅酸电池坏了也只是少数极板出问题了。在什么都能修的巴基斯坦,匠人们把电瓶折开,逐个检修板,废电瓶能修 ...

九十年代朋友不知何处偷来一个电池就断组的只有10Ⅴ多电压。

网友J:
不亏电,7,8年是没问题的

网友:
汽车的使用人群多数经济条件尚可,而且车是为人民服务的,本末倒置实属没必要,所以无需过于讲究或花过多时间去养护,花钱解决问题可能更合适。蓄电池能用个三、五年完全可以接受,1-2年换一个防患于未然也未尝不可,特别是高档汽车(几十万上百万的)和个别中档车型一旦电瓶损坏则立即趴窝或自检通不过导致不能启动,严重的会导致部分电器工作异常(空调失灵,一键升窗功能无效,音响锁死之类)要去四儿子复位,甚至导致ABS电脑板数据异常继而故障灯常亮,等这个时候再换就因小失大了。普通中低档车绝大多数没这些讲究,一直用到打不着火再换也是可以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不亏电,7,8年是没问题的

我经常停车等人听音乐,吹风扇(空调打开,不启动发动机,压缩机不工作但风扇正常运转)。
大约5年一个电瓶,第一个随车自带的还能正常启动但感觉升窗机无力5年主动换的,第二个用到突然不能打着火(夏天)换的还是5年,现在第三个用了两年多,看看能撑多久。

网友L:
引用 楼主:
要加去离子水,每年加1针筒就好。

何谓去离子水?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经常停车等人听音乐,吹风扇(空调打开,不启动发动机,压缩机不工作但风扇正常运转)。
大约5年一个 ...

停车等人短时间没有影响,时间长了容易亏电。还有天天用也不会亏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年补加纯水稀释酸度保护极板是关键,车行驶震动液体流动冲刷极板颗粒物脱离极板导致电池容量减少甚至报废 ...

我最近在折腾因闲置老化的UPS蓄电池,考虑用简单方法挖掘一些潜力,不知能否成功。
不过汽车和电瓶车用的蓄电池个人感觉没必要折腾,毕竟是生产力工具,一旦趴窝或多或少都会造成损失,感觉不正常就果断换掉,这钱省不到,也没必要花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J:
停车等人短时间没有影响,时间长了容易亏电。还有天天用也不会亏电的。

是的,能掌握尺度即可。
夏季白天一旦空调关闭后车里是呆不住人的,夏季晚上可以待个10分钟,最多15分钟就要重新点火并开启空调,5分钟后又能熄火10分钟。冬季本村0度左右气温停车后能勉强待30分钟。长此以往电瓶寿命必然缩短,不过我用下来5年一个可以接受,以旧换新在280-300元(不带启停的型号,名牌风帆/瓦尔塔之类)。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也许能找到上有盖的水电池 ------ 维修口封了 的可以撬开加水,我这样做过,但就是加了水 也好不到哪里去!

开盖的和免维护的本人都试过多次,加蒸馏水也没什么用,铅电池寿命通常200-500次,普通车的电池质量好的用五年正常,质量一般的用两三年就挂了的也不少见。5年以上的少见,用10年的还第一次听说。我的小车刚好是开口的电池,第一块电池用6年多时有次放了一个多月没有开动再开就打不了火了,换的第二次电池又6年了,以后每年加点水看看可否用10年。

网友N:
主要是现在的铅酸电池 少了一种有毒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开盖的和免维护的本人都试过多次,加蒸馏水也没什么用,铅电池寿命通常200-500次,普通车的电池质量好 ...

何谓200~5百次充满电为一次吗?,大部分油车只是启动用,天天开车天天满电,理论上车电池使用环境很好,没有过放电现象房车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何谓去离子水?

这水电阻很大,尽量减少电池自放电,普通水大多是导电的。

楼主:
我看到小日子车看到18年还用扭盖加水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小日子车看到18年还用扭盖加水电池,

俺的就是扭盖加水的电池,前几天家里领导晚上开车回来后忘记关大灯,第二天开车启动时没一点反应,和汽修店的师傅说了,人家带上电瓶给搭个火就发动了,说是一夜没关大灯电池电放光了所致,交待领导路上跑半个小时再回来,领导照办了,现在车又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主要是现在的铅酸电池 少了一种有毒金属。。

是金属元素镉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是的,原来每格9片现在11片,容量大了寿命短了。有一种电瓶上盖是黑色的,下面为半透明可以加“水"。还有 ...

原来每格9片现在11片

从设计上说,片数越多越好,还是反之?

网友:
引用 网友L:
原来每格9片现在11片

从设计上说,片数越多越好,还是反之?

极板面积越大容量就大,极板的厚度和寿命有关。

网友O: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我的电池免维护的反而比加水的电池寿命更长。只是免维护铅酸电池它损坏的是突然性的。不像加水的慢慢的来I。以前也拆过不少。以前也搞过修复。其实光洗干净里面再加稀硫酸进去也只是解决漏电走电的问题。内部的容量在不断减小。所以加不加水的寿命相差不大

网友:
楼主说得有道理!

网友:
免维护电池除了密封,基板上含钙等元素也多。
最主要还是为了发展经济,质量太好,都用不坏厂家饿死了。

网友:
厂家为了省材料电瓶内部的连线用的细了,所以用了一年以上就会出现停车后再次启动就没电了,原来是“断格”了。以前那种老电瓶没有碰上过断格的。

网友:
车行老板说,现在的铅酸电池为了换板,金属镉已经禁用,这样一来,极板性能就不比以前,寿命普遍比以前短了,动力型电池更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何谓去离子水?

一种通过离子交换树脂除去水中杂质,生产出来的水。一般来说,比蒸馏水水质稍微差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我的电池免维护的反而比加水的电池寿命更长。只是免维护铅酸电池它损坏的是突然性的。不 ...

损坏之前多少有些前兆,点火不太麻利了,,,直到有一天再耐心也点不着火了,彻底歇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过去那种加水电池要比现在的免维护电池皮实。但是,即便是加水电池,充放电养护也得做好,这样寿命 ...

以前汽车最多就一个收音机,灭车就全断电。
除了打火的时候用电瓶,启动之后就用发电机。

现在汽车停车,那工况还不一样呢。涡轮车 水泵,风扇还会循环半天。 车机会待命很久。  还有很多车有自动启停。  彻底灭车,还有一大堆防盗系统,无线钥匙感应系统,甚至还有个4G手机卡联网。  电池永远处于耗电状态。甚至有些车电源管理做的不好,一直处于亏电状态。寿命能长得了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年加水的车用铅酸电池寿命不会过三年,能用二年质量很好了,拆开大多正极板活性物质脱落引起短路. 好 ...

老电池极板是灰白与棕色两种色,现在不知道啥色。

网友:
都是免维护蓄电池多,我的原装瓦达尔电池可以开盖,用了5年,换了新的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摩托车电瓶修复过。
用了两年一点电都不存,拆开发现其中一节电池完全没电了
超市里随便找瓶纯净水,随便灌进去发现居然能正常使用。
高兴了几个月,秋天检修的时候发现水灌多了,溢出的硫酸腐蚀了接头。
省下一百多块钱,但是费时间,还可能造成意外损失。。
就当玩把,指望省钱,还不如想办法去多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