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种便宜的万用表电阻档稳定可靠呢?

楼主(2024-08-04):
我在使用的是9205A,电阻档容易接触不良,特别是低阻值档200Ω档位,就算接触好了,也无法归零,因为我使用的是两节18650串联的电池供电,应该电压欠一些。以前使用的是MF50,也是电阻档位不好用,一直接触不良,网上看到DT830价格便宜,不知道此表好用吗?精度如何?另外,指针表MF47价格低的只有24~26元,这样的表性能怎么样?

网友A:
看楼主的意思是测低阻值有问题,这是由于低档表的测量方法引起的误差。其中有插头、探针接触电阻,表笔线的电阻等组成。其中的接触电阻属不确定因素,如果表没有调零功能,读数不容易准。大概由此原因,数字便携万用表一般电阻挡最小几百欧姆,也许我孤陋寡闻,没见过有几十或几欧挡的。低阻值测量一般都用四线法,以减少引线电阻与接触电阻的影响。我就花几块钱做个低阻值四线测量扩展模块,配合卡片表,用于测量40欧以下电阻。效果显而易见。

网友:
  又要稳定可靠,又要便宜,有点难哦!我的富贵汽车万用表出厂已经20多年了,50欧姆档底数仍然很低。

网友:
       用个胜利VC830L吧,电阻档虽然表笔也有读数,但是常用时减去表笔误差就行,价格要40元左右吧,就是这种表,现在出产的表笔线也有点不及十多年前出产的表笔线了......。

网友:
便宜的都不可靠,这玩意你得买个带REL功能的表可以解决这问题

网友:
还是考虑个好一点的吧,几十块的想要准真不容易找

网友:
二十几元的智能防烧,带测电容 、频率的。精度用于平时检修足够了。某宝很多的。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
楼主的便宜是指30元以内的,电阻档稳定,那就上指针表吧,因为指针表也就读个大概值,不会纠结小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意思是测低阻值有问题,这是由于低档表的测量方法引起的误差。其中有插头、探针接触电阻,表笔线的 ...

4线法是怎么弄?是不是并联一组表笔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4线法是怎么弄?是不是并联一组表笔线?

数字电桥LCR原理:

https://www.elecfans.com/d/2184143.html

网友:
UT的自动挡,太便宜的不够折腾,没有那个精度,带REL相对值的也行。

网友B:
举一个例子,不过是电压的。
因为没有钳表,就买了一个,这个表比较小,以为使用方便,但是测试万用表的电阻挡电压,电压明显偏小。所以不知道是便宜没好货还是怎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举一个例子,不过是电压的。
因为没有钳表,就买了一个,这个表比较小,以为使用方便,但是测试万用表的电 ...

这个钳表电压档内阻小,而指针表的RX10K档作为被测源其内阻又太大了 ,所以测不准。

网友:
我的就是胜利的vc830l,双表笔短接倒是可以归零,但是有个问题是大电阻测不准,上次50k的电位器用200K量程测超了,20M的可以测出来但精度不够,反复挂机归零才测出来
另外这个表不带自动关机,好几次都是放了几天没电了;好处也有,就是除非测10A的电流,否则是不用插拔表笔的,体积也小;缺点除了上面说的还有就是测不了电容,外出用用可以,自己精修查到电容一类的就不行了

网友:
要切换暂时稳定?
是些玩具表,
几千元的刀位开关表用久了都有楼主说的事

网友:
一千元以下的表,买福禄克的没啥毛病,可靠耐用。用二十年没问题。

网友:
个人想法,真要好用那就多花点钱上自动挡.刚买众仪ZT-303,电阻档会有余数,难免,毕竟这么长的表笔不是超导,然后表笔更换成不锈钢针头款,20A款也就1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4线法是怎么弄?是不是并联一组表笔线?

四线法是做一个恒流源,让电流流过电阻,再用数字表mV挡量电阻两端电压,换算成电阻值。虽小有麻烦,但比万用表直接量好多了。我做的10mA恒流,是给我的卡片表扩展了一个40欧挡,量10欧到40欧都不错。再小的读数误差会大些,换更高灵敏度的表能好些。要量1欧以下需要100mA恒流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65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