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一万用表,是否有使用价值?

楼主(2024-08-04):
最近打开购物网站,经常看到多功能万用表,价位比普通表稍高些。如:双通道10兆带宽、9999数显万用表、各种波形信号发生器300多一点;双通道50兆带宽、25000数显万用表,各种波形信号发生器400多一点。作为电子爱好者,这三种功能平时用的也挺多的,特别适合外出维修。     不知坛友是否入手过,如有的话,谈谈使用体会,如:万用表的精度 ?实际能达到描述带宽?使用操作是否方便简单等等?  好的话也入手一台,玩一玩。

网友:
经常需要外出维修、维护工作的,可以考虑下,坐家DIY,维修的,个人建议用分立的,

网友:
选什么仪器,要看你玩儿的范围
主要玩儿音频放大器类的,示波器的要求不高,老的20M模拟示波器都可以胜任;信号发生器也差不多,最便宜的函数发生器,频率上限1M多的都够用;万用表三位半也足够,要求高点的四位半,差别不大。如果是这样,那么买这个三合一表还是可以的,因为你即便分开买最便宜的,也不会比它便宜了,性能上则相当

玩儿收音机的,20M示波器只能看中波,短波很勉强(虽然现在没什么人玩儿短波了),所以也看玩儿的范围,如果一般只是玩儿中波,20M示波器够用;信号发生器频率最好能够覆盖30M以内(只玩中波忽略这条),但很重要的是要具有扫频功能,这普通的函数发生器就不行了,得稍微高级点儿的;万用表没要求。所以这个三合一表很勉强,会限制你玩儿的范围,以后如果你想扩大你的兴趣圈子,就得换。

玩儿FM的,示波器至少得100M,模拟数字无所谓;信号发生器同样要有扫频功能,扫频得能覆盖10.7M;万用表同样没要求。这个三合一表只能当万用表。

如果同时还玩儿单片机,70M/100M的示波器是基本的,而且必须是数字的,哪怕你只测个几M的SPI信号,别怀疑,它需要这么大带宽;其他一样。

如果你是搞现场维修的,需求又不一样了,这时候仪器重要的是便携、便携、还特么是便携,而且,你不可能带好几种仪器出门,所以集成度的优先级很高,至于性能和精度,能够现场维修的东西,对这些要求都不高,所以现场维修可以考虑,但有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的维修存在强电,仪器的安全性是第一位的,这时候必须用经过严格安全认证的产品(人家卖的贵是有原因的),用这种玩具就是拿命开玩笑。

所以看你的兴趣范围,自己觉得是不是合适,总的来说这种三合一就是玩具,用来玩儿的话,如果能满足你玩儿的需求,可以选择,如果是正经使用,还是选专业品牌好。

网友:
业余做维修和diy是可以了,能大概看看波形,要求高的肯定是买台式示波器看波形的.

网友:
  看着不错,买回来多半只是当个万用表。我不会买这一种的。

网友:
除了 万用表功能外,其他功能都稀松!
没有外出需求,坚决不要买。

当然,也要看你的应用范围。如果只是看简单的低频率波形。例如,音频观察。那也可以,只要自己喜欢。搞清楚它的全部功能。再下决定。

楼主:
感谢上面坛友回复,自己外出主要维修项目:可控硅以及触发电路、变频器、发烧友功放调试、各种开关电源等。

网友:
能用,大部分的测量需要都可满足,使用价值不用存疑,精度比指针式万用表都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上面坛友回复,自己外出主要维修项目:可控硅以及触发电路、变频器、发烧友功放调试、各种开关电源等。

我的建议是,如果你的维修项目涉及强电(看你列的这些东西肯定是有强电的),最好不要用这种玩具仪表,安全第一。

网友:
这类多功能工具适合搞汽车电路及总线简单测试、维修,比如,线路通断、信号有无

网友:
你说的三合一万用表我也关注很久现在也没有下手,这个价格买福禄克17B比它好,示波器带宽太小了,和信号发生器是附带功能。我的一个朋友升级系统把它刷成砖了。

网友:
用得上就有价值,能问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大概是用不上。

网友:
三合一设计都挺好,但现在没有发现哪家模拟处理和显示能做的OK.前段时间使用了FNIRSI 全触控三合一,也是目前显示做的算好的了,但模拟做的太拉胯退货了.前几年买了个金涵的示波表,显示太拉胯也走咸鱼了,所以要用示波器功能就最好有480P的屏不然和玩具一样体验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