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热电烙铁标称60w,用功率计测定,刚插上电,显示72w,最后停在26w,这个烙铁算...

楼主(2024-08-05):
内热电烙铁标称60w,用功率计测定,刚差上电(冷态时),显示72w,最后停在26w,这个烙铁算几瓦?

网友:
烙铁和功率计基本OK

芯是PTC陶瓷的

TB上几元至20多元,60W内热调温的就是你说的情况

放心用吧

网友:
功率插座误差没那么大,烙铁非线性恒功率加热,具体看加热芯及手柄带不带控温的。

网友:
实测几个烙铁芯的数据:
黄花905S,220V60W,796Ω;
黄花3927,220V70W,580Ω;
C245,24V200W,3Ω

标称电压下,最大功率分别是61W,83W,192W

将烙铁头浸入水中,测试连续加热功率

网友:
所谓执行标准标签可以随便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功率计?什么样的电烙铁?你相信谁。

有合格证的功率插座,其执行标准:GB/1002-2021;  GB/2099.1-2021;     GB2099.3-2022。
烙铁好像是3无产品。但是tb上遍地都是,真的无处适从。

网友:
要持续放热的情况下测量值才有参考性,尤其恒温的电烙铁,当电烙铁到达设定温度的时候,电烙铁会进入调温状态,功率会变小,建议楼主使用3楼的方法,将烙铁头插入水中测量一下稳定功率

网友B:
以冷态的功耗(最大功耗)为准,加热后功耗会降低,所以一般测静态电阻得到功率,如果要用功率计测量,就得像3楼那样把烙铁头放水中

从刚插电72W看,大差不差,tb货差不多就这个样子

网友:
看看你买的是什么烙铁?
调温的还是普通不调温的?
如果是调温的,这种情况正常;
如果是普通不调温的,这种情况不正常。

网友:
能到72w不错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冷态的功耗(最大功耗)为准,加热后功耗会降低,所以一般测静态电阻得到功率,如果要用功率计测量,就得 ...

能熔锡时26.4w,浸入水中还是这样,看来可控硅调温就是这样,所谓的60w,就是陶瓷发热体的初始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熔锡时26.4w,浸入水中还是这样,看来可控硅调温就是这样,所谓的60w,就是陶瓷发热体的初始功率?

那应该是冷态功率,PTC性质的发热特性。按理来说放入水中应该要跑最大功率的,就像胶枪。有没有把温度调到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