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优利德UT200B钳形表--交流电压档误差大

楼主(2024-08-05):
朋友的一只UT200B钳形表,测量交流电压误差太大,手头没有资料,一头雾水;
直流误差也有,没有这么大。
希望得到帮助,先谢谢!

VR1可调,可以调整到190V左右,但是无法纠正到正常的测量电压

网友A:
Q2Q3两个三极管拆出来量一下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Q3两个三极管拆出来量一下是不是有问题。

谢谢,等试试。
因为没有资料,迟迟没有下手呢。
在线测量过,两只管子左侧正反电阻都不大。如果管子有问题,得有什么管子代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等试试。
因为没有资料,迟迟没有下手呢。
在线测量过,两只管子左侧正反电阻都不大。如果管子 ...

y1应该是8050,你可以拆掉后看万用表能不能正常,管子没拆出来量是量不出的,正反向一般都正常,有可能ce结漏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y1应该是8050,你可以拆掉后看万用表能不能正常,管子没拆出来量是量不出的,正反向一般都正常,有可能ce ...

本来就是保护用的,不用也可以正常工作,就是失去保护功能而已。不打错档测量是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保护用的,不用也可以正常工作,就是失去保护功能而已。不打错档测量是没事的。

谢谢朋友的指导和帮助,把Q2和Q3焊接下来,测量数据没有变化,又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