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手机录音录像干扰器--原理

楼主(2024-08-05):
刚在TB看到有这玩意,根据产品描述,说在工作时是无声音的(耳朵听不到),这个干扰器的原理是怎样的?有特殊的元件,把干扰的音频信号源向空中发射出来?然后手机或录音笔的麦克风,可以接收到这个信号源。还是说信号源通过超声波的方式发射出来,但麦克风的如何收到超声波的信号?有点好奇。

网友:
科技进步了,看来下次实名举报带录音的估计是不好搞了

网友:
主要还是电磁干扰吧 话筒很多是线圈的 只要抑制线圈的拾取震动信号即可 以前拆过90年代军用的防止窃听设备 发生EMI信号 使附近的电子设备故障损坏

网友:
智伤税啊

网友:
我猜测嗷,应该是调制的超声波,人耳听不到,但是经过电路处理就能混出音频

网友:
看起来比香烟盒大不了多少,还不如多冲几次马桶,更能起到干扰作用

网友:
估计是通过人耳能分辨的频率以外的声音来对那些录音设备进行声音的压制,可能这些录音设备的MIC的输入频率范围比较大的,对付的办法就是话筒前面直接加一个窄带滤波器就行了,对于录制声音只要300-3000HZ的就可以了

网友:
谈话耳朵能听,啥机器都录不了,这不扯蛋么。

如果,这东西以声称的功能为幌子,本身就是个窃听甚至带转发器,带定位也没几个钱,只要干成一票商业机密国家机密军事机密就ok了。即便不带转发只录音,退货回去大概等于送U盘录音带。不是目标还不卖你。

网友A:
讲个很久前的真事儿。
我姐姐是聋哑学校的教师,有一次好像是职称考试,派一些不懂哑语监考老师来监考。
结果可想而知,大家皆大欢喜,全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个很久前的真事儿。
我姐姐是聋哑学校的教师,有一次好像是职称考试,派一些不懂哑语监考老师来监考。
...

专业性太强,这方面老师太少,人员短缺不够用,形式上OK就可以了。

网友B:
换个思路挣钱罢了,跟防煤气泄漏的那些摆设一样,P用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思路挣钱罢了,跟防煤气泄漏的那些摆设一样,P用没有。

CO浓度监测报警还是有用的,家里烧煤的千万千万备一个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浓度监测报警还是有用的,家里烧煤的千万千万备一个两个。

买过,测试打开煤气嗤嗤的跑气,就这都不响。问客服怎么回事,客服说灵敏度出厂就这么定的最合理,灵敏度调高了总误报。只好退货了。
后来社区又发了一个,也是这种情况,非常不灵敏,只好丢一边吃灰中。

网友:
就是个超声波发生器而已,人耳听不到,但是手机话筒有响应,录音下来就是一片嘈杂的噪声。你到B站搜索一个女人叫“机械妖姬”,她有一期视频就是自制这个东西,里面有详细原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