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怎么读?

楼主(2024-08-05):
TDS2014示波器,本机输出的方波(PROBE COMP)是5V1KHZ,但在CH1输入后,变成下图的样子了。这是输入后按AUTO显示的数据。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探头倍率和示波器的设置不一致

网友:
很多人只会按auto测量。。。一旦出现一点异动就不知道咋回事了
要禁止使用auto,当模拟机用,数格子,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楼主这个,明显是探头设置成衰减x10了

网友:
探头衰减系数的预定设置为 10X或1X,对应的探头开关的设定值也为 10X 或1X,两者要一致
你的情况是探头开关x1,示波器的衰减系数x10,结果放大了10倍

楼主:
看来还得恶心补知识,自己太笨。

网友:
我觉得AUTO键除了推销机器做演示的时候很有用,正经的时候几乎没卵用,这个键的设计我怀疑最初就是一位销售经理要求添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得恶心补知识,自己太笨。

网上有很多示波器的基础知识教程(本坛也可以搜到不少),使用任何仪器前,都必须先了解仪器相关的基础知识,理解其测量的基本原理,这样用起来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

网友:
我脚的你们不应该嘲笑小白 你们这么搞 吓得我有问题都不敢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