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目黑MSG2560信号发生器

楼主(2024-08-06):
最近淘了一台二手目黑MSG-2560 AM/FM信号发生器,
想请教几个问题:
左侧这个调制百分比,指的是什么的比值?作用是什么?如何确定它的精度,示波器可以吗?
最右侧那个调输出dB,用频率计测量时,必须要调到80dB以上频率计才能显示出来,这是正常的吗?
谢谢!!!

哪位老师有这个机器的使用说明书,能否发来一份?leeneen@139.com,谢谢!

网友:
我瞎说一个 调制是调幅是百分比,调频是频偏,如果接到外部频率计,频率计我认为还是不错的。接到内部频率计那是有问题的,这机器输出0.1V ,仅供参考。

网友A:
啥都不知道,买它来干什么?出了换大米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都不知道,买它来干什么?出了换大米吃。

不知道才要学呢吗?哪像你就知道换大米。
如果知道就说说,不知道就别瞎逼逼

网友B:
该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平是按照1uV/0dB定标的,60dB才1000uV(1mV),你的频率计能测试出80dB的信号,这个频率计还是不错的!

调制度的问题,前面的mjzz123网友已经回复。用调制度测试仪可以测试,示波器也可以大致估计。

这种信号发生器相似的很多,为锁相信号发生器,频率精度由内部的时钟基准确定,只要环路能够锁定,频率误差是很小的。

网友C:
英文的,型号略有差别是 MSG2560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平是按照1uV/0dB定标的,60dB才1000uV(1mV),你的频率计能测试出80dB的信号,这个频 ...

谢谢老先生!
那在平时的使用中,一搬要调在百分之多少呢?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英文的,型号略有差别是 MSG2560B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啥都不知道,买它来干什么?出了换大米吃。

好优麦,您幽默的回复,让我想起来郭达的吆喝:
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呀,换大米,换大呀米。。。。。。
炎热40度,想想心里凉快多了。
补充:楼主的机器,我一直有冲动买一台,但担心不会用。感谢404老师珍贵资料,我有WPS正式会员,顺手翻译了一下,借花献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先生!
那在平时的使用中,一搬要调在百分之多少呢?为什么?

广播收音机AM一般选择30%、FM一般在小于±100KHZ。

其他接收机根据机器的参数来确定,比方说对讲机,采用的是窄带调频........。

你不妨自己实验,改变调制度和频偏看看发生什么现象,耳朵听、示波器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播收音机AM一般选择30%、FM一般在小于±100KHZ。

其他接收机根据机器的参数来确定,比方说对讲机, ...

谢谢老先生!
自己也百度了一下,理解了一些,剩下的慢慢体会。

照搬照抄:

1.幅度调制的调制指数

调制指数的作用如下:

①控制调幅程度:调制指数决定了调制过程中,被调制信号振幅对载波振幅的影响程度。调制指数越大,被调制信号对载波振幅的影响越大,调幅程度也就越明显;调制指数越小,调幅程度也就越弱。因此,调制指数可以用来控制调幅信号的强度。

②带宽需求:调制指数的大小直接影响到调制信号的频谱带宽。通常情况下,调幅信号的带宽与被调制信号的最高频率成正比。较小的调制指数会导致较窄的调幅信号带宽,而较大的调制指数会导致较宽的调幅信号带宽。因此,在AM调制过程中,可以通过调制指数来控制信号所占用的频谱带宽。

③信号质量:对于AM调制信号,较小的调制指数可能会导致信号过于弱化,难以恢复较好的信号质量;而较大的调制指数则可能会引起过调幅现象,产生失真和频谱扩展。因此,在选择调制指数时,需要在信号质量和频谱利用率之间做出权衡,以达到所需的信号质量和带宽效率。

2.相位调制的调制指数

①控制调频程度:调制指数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FM调制信号的频率偏移程度。调制指数越大,被调制信号对载波频率的影响越大,调频程度也就越明显;而调制指数越小,则被调制信号对载波频率的影响越小,调频程度也就越弱。因此,调制指数可以用来控制调频信号的强度。

②带宽需求:调制指数越大,FM调制信号的带宽就越宽,带宽需求也就更大。因此,在FM调制中,通常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合适的调制指数,以满足信号传输质量和带宽利用率的要求。

③抗干扰能力:调制指数越大,FM调制信号对噪声和干扰的抗干扰能力就越强。因为调制指数越大,频率偏移就越大,干扰对频率的影响就越小,因此,调制指数越大,抗干扰能力也就越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优麦,您幽默的回复,让我想起来郭达的吆喝:
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呀,换大米,换大呀米。。。。 ...

我学习仪器使用的办法就是拿到手,一通乱按,最好再看看说明书。

说到上面那个伙计的答复,我有一比:
我的本职是一名医生,如果他买了一台血糖仪或者吸氧机在家用,问我怎么用?注意什么?你说我怎么答好呢?
纯为一笑,别无他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先生!
那在平时的使用中,一搬要调在百分之多少呢?为什么?

30%足矣。更高须看用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学习仪器使用的办法就是拿到手,一通乱按,最好再看看说明书。

说到上面那个伙计的答复,我有一比: ...

说下体会。

买旧的电类仪器,尤其是大个头的,尽量选美国货,HP/Fluke/Tek们稍老的型号会有全本的使用手册维修手册下载。而日系仪器公开完整维修手册的非常非常少。

买仪器自用不倒腾或不以贩养吸的,通常都是先详细了解机型主要参数和功能,浏览了使用手册甚至维修手册才会下手,对可能发生维修校准大致有数,这是好习惯,尽量避免到手才细看才发现指标功能不合用。这跟买用血糖仪和制氧机差距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