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HX自2012年已停产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4-08-07):
出现PL2303HX自2012年已停产的解决办法如下

想解决已停产的驱动,需要安装2010年版本以前的老驱动,PL2303驱动芯片自从发行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再国内也出现了大量盗版芯片,迫使PL2303原生产厂商停止了此款芯片的销售,(目前早已停产),由于原厂的PL2303驱动芯片是花钱经过微软WHQL认证证的,存在芯片厂商的签名以及微软数字证书签名,在cat目录文件将会带有微软签名,此款芯片停产后,原厂家为了打击盗版芯片,对原有的PL2303驱动程序进行了注销,并更新了驱动程序,重新做了新的认证,只要系统检测到PL2303的驱动文件,即可认为停产驱动不能使用,所以会弹出对话框

旧版的驱动

网友:
一直在用CH340、CH341

网友A:
我的解决办法是把PL2303拆掉,直接换上FT232,有pin2pin型号,性能稳定得多得多
新画板就C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解决办法是把PL2303拆掉,直接换上FT232,有pin2pin型号,性能稳定得多得多
新画板就CH340

FT232也有很多假货,关键是无法辨别真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FT232也有很多假货,关键是无法辨别真假

立创买
不行去,得捷,e洛盟,保真

网友:
2303就是自己把自己玩死的。 打击盗版可以理解,但搞得让人潜意识了2303=蓝屏,这算同归于尽了

网友:
pl2303并不是蓝屏,只是新版驱动面对盗版pl2303出现叹号而已。

win8开始,windows就自动联网更新硬件驱动,所以即使你用题主的驱动,但很快,win10就又自动更替代你装的驱动。
解决方法两种。
1.回滚驱动(但假如windows帮你更新过两次,就没法回滚到更早更早的版本)
2.禁用win10的硬件驱动自动更新,方法如下图

网友:
PL2303非原厂芯片问题很多,我在linux上使用时原厂驱动大量报错,经常数据不正常,自己修改驱动也没法解决,根本原因是这些山寨芯片对协议支持不完善还没有手册给你。所以现在自己做东西都有FT的了,FT的至少能够买到原厂的片子。

网友:
原厂没义务给山寨品提供任何支持,包括驱动

网友:
2303,使用时,稍有不慎,容易坏。
远不如CH340,341好用。

网友:
2303也好,340也好,都很一般,后来买的2102,感觉就是用一个小单片机改的,然后索性就自己也用单片机改,用usb转ttl的;
再后来就是发现jtag也带这个功能,频率还能上到很高,然后开始研究下载器;
最后就是买个f103的芯片,烧个原版的st-lnk固件,升级到jlink版本,焊引脚出来做串口读写。
不搞驱动好久了,说起来都是回忆,现在公司有的新人还是会被2303坑到,我只会告诉他下16年的老驱动或者回滚一下即可

网友:
2303 WIN10会自动更新上假驱动
导致不能用
就这种兼容性 大家还是用 ch34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