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棚”的晶体管收音机

楼主(2024-08-07):
在网上看到这台收音机,看着像是改装过的。

网友(2024-09-27):
五十年前我年轻的时候,还真见过有这种情况。

一台产品超外差收音机坏了,搁置许久,机主住地较偏僻,数十里内没有修理店。

好不容易攀上一个愿意修收音机的人,此人水平却处于“发展中”。有装、调四管直放机的经历,但对于超外差收音机仍然生疏。

于是,在机主的同意下,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全拆,改装成四管直放机。

楼主(2024-08-07):
引用 网友A:
像是改装过的:变压器占了电池盒的位置!

中频变压器没了,有些好奇。

网友A:
像是改装过的:变压器占了电池盒的位置!

网友:
中频变压器没了:不是超外差,改成直放机了!

网友B:
60  年代玩单管晶体管收音机,都是搭棚焊接玩的!

网友(2024-09-27):
引用 网友B:
60  年代玩单管晶体管收音机,都是搭棚焊接玩的!

你早了。我是70  年代才开始玩。

网友:
这叫立体焊接!

网友:
在大山上面没有胶木板,更谈不上印刷电路。为了打发无聊的休班时间,曾经使用器材箱的三夹板画上电路图,然后用粗漆包线去漆上锡,按照电路的连线在端部钉孔穿过去折弯铆定。零件直接焊在铜线上。整体效果还不错。一个早我几年的同事结婚还拿走了我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