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扳手在射频里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4-08-07):
曾经用过一段时间是德67G网分,用的线一般是50G或者67G的,那时候就学会了拧射频连接头必须用扭矩扳手,并且还有些讲究在里面。那么如果我只用8.5G网分,或者用20G网分,还需要扭矩扳手吗?我的观点是还需要,至少做校准的时候用扳手,校准好之后测试的时候如果要求不高可以不用,但是既然有扳手,又何必费手呢?我是一切都用扭矩扳手的,但是曾经在公司测5G多频率也这么干,被上级说不要这样,说会拧得太紧损伤国产校准件的寿命

网友A:
还是需要的,在公司里干活需要严谨,尤其是用机械校准件校准时,拧不紧就废了一二十分钟。但是,哈哈哈,我也是经常偷懒的。
说拧的太紧损伤寿命,这大概还是要找国产件机械公差缺陷的毛病,不能怪规范操作的操作者。

网友B:
几个牛米用扭矩扳手?
根本不准吧
机滤14牛米用过扭矩扳手,基本上就是轻轻拧一下就到了
徒手拧没啥差别

网友:
有句玩笑话是频率上了几个G,玩的根本不是电子而是机械
所以,扭矩扳手是要的,不管实际有没有用,至少你写报告的时候可以附上证据说:"我确认了两次的松紧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需要的,在公司里干活需要严谨,尤其是用机械校准件校准时,拧不紧就废了一二十分钟。但是,哈哈哈,我 ...

有道理,说得不错,但是是德的原厂扭矩扳手比较贵,国产的便宜货不知道可不可靠。

网友:
力矩扳手俺熟啊,以前上班的工厂里就做这个,给日本人 OEM,不过是用于制冷设备安装的。

是德的扳手挺贵的,但是估计需求很小,否则的话可以定制一批卖出去发大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个牛米用扭矩扳手?
根本不准吧
机滤14牛米用过扭矩扳手,基本上就是轻轻拧一下就到了

零点几个牛米的也要用扳手,要合规。

网友:
盼望着,盼望着,UWB/PAR/SAR来了,扭矩扳手的脚步近了。
舆论都是抢到就是赚到的气息,欣欣然抛着魅眼。咸鱼已没货了,ebay涨起来了,你的腰包瘪起来了。

打住,不玩100MHz往上!不矫情2.4、2.92、3.5,N转SMA即收手,闭上眼,BNC和山寨SMA即终点。

网友:
“频率上了几个G,玩的根本不是电子而是机械”原来扭力扳手是这个用途,领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