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不同电压下电容的原理

楼主(2024-08-07):
如果想测不同电压下某二极管的电容值,这个测试电压是直流电压还是交流电压?

网友:
偏置组件必然自己做啊。DIYer,用技术给自己省钱是硬道理。不像大学窜论文的硕士博士,花实验室的钱不心疼,自己也未必有能力或时间做。
电容的偏压好做,用高值电阻隔离一下直流电源就行。电感的偏流不容易做,低频还好,用高频三极管搭电流源,电流源的低频阻抗对电感阻抗测量影响还可控。高频就要买专用biasT电感,甚至还要自己组合电感,稍麻烦些。可以根据自己的常见测试情况DIY些小电路。

网友A:
使用叠加直流成分的交流,或者叠加交流成分的直流:怎么称呼看你

一些 LCR 表具有此功能,比如同惠 2819 LCR 表,可安装 BIAS 选件,此选件可产生最大 10V、最大 100mA(可任意设定)偏置,且带蛤蜊。

如测试某压电效应严重的电容,额定容量 20uF

叠加 10V 直流偏置电压后,电容量下降到 6uF

楼主可用这种 LCR 表测量 PN 结电容大小和偏置电压的关系,2819 是上一代 LCR 表,现在是 2819A,大概 2 万软妹币?这个骗子+蛤蜊选件我记得一万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叠加直流成分的交流,或者叠加交流成分的直流:怎么称呼看你

一些 LCR 表具有此功能,比如同 ...

叠加直流成分的交流,或者叠加交流成分的直流
所以和直流偏置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叠加直流成分的交流,或者叠加交流成分的直流
所以和直流偏置啥区别

本质相同,视角不同,说“成分叠加”是站在信号的视角,所以叠加直流的交流和叠加交流的直流对信号来说没区别,说“直流偏置”是站在器件的视角

网友C:
简单说,测量信号是交流的,再加上直流偏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叠加直流成分的交流,或者叠加交流成分的直流:怎么称呼看你

一些 LCR 表具有此功能,比如同 ...

偏置电源可以用普通的外部稳压电源,隔离可以自己做,成本几十块到几百块丰俭由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说,测量信号是交流的,再加上直流偏压

啊,对,对交流信号来说,直流成分叫偏置,对直流信号来说,交流成分就叫噪声了

网友:
买个射频Bias T加直流偏压给DUT,再买个射频隔直器把测量仪连到DUT
如果上某宝买便宜货应该合计50块以下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偏置电源可以用普通的外部稳压电源,隔离可以自己做,成本几十块到几百块丰俭由人

自己做不难,无非是隔直通交、隔交通直。

网友:
一塊洞洞板,一個可調電阻或電位器,焊上一個電源接口,焊上幾個測量用的杜邦脚,再加一個電壓表、一個手持LCR表,妥了。不算兩個表和外界電源的成本,一兩塊錢搞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使用叠加直流成分的交流,或者叠加交流成分的直流:怎么称呼看你

一些 LCR 表具有此功能,比如同 ...

我的2819A偏压最大只有2V,这就是没有偏压选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2819A偏压最大只有2V,这就是没有偏压选配吗?

自带的偏置源只能0V、1.5V、2V三个选择。
另选配了TH1802A偏置板的电压可在正负10V毫伏级步进选择(测电感时偏置电流最大100mA)。
(我的TH2818也是这样的)
加了TH1802A后,原测试信号输出阻抗30欧、100欧可选即变成了只能100欧了。

网友:
电容偏压就用高阻值的电阻+电压源,然后待测电容用大容量的电容隔离之后再测量。
电感偏流,用串联电感+直流电流源,也是可以凑合测试的,测量结果是串联电感+待测电感的并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