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器的频率漂来漂去,是电路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楼主(2024-08-07):
用Multisim做了一个考毕子振荡器,测量它的频率,发现它的振荡频率在波段变化,相差好几百千赫啊!
想不明白,实际电路不会这个样子吧,那仿真软件又会出问题吗?

网友:
L1左端的接法有问题,这样相当于R1串联在LC回路一端,R1比较大,有可能和电容形成低频振荡然后调制在高频振荡上面从而影响振荡频率,你可以试试把R1上并联一个比较大的电容(10nF足够)

而且,你应该测量三极管的发射极,L1左端的位置会受到R1的影响,如果R1并了电容,R1相当于短路,测试点就接地没有信号了

网友:
按照计算,82pF电容串联等于41pF,与120uH组成LC的振荡频率是2.27M,明显R1(我这里是R2)不并联电容时会严重影响频率,并联电容后频率更接近计算值(三极管结电容会减低一些频率)

楼主:
谢谢,我继续试试。

楼主:
奇怪,修改了一下电路,结果不起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修改了一下电路,结果不起振了

仿真振荡器,要把Initial conditions设置成set to zero

还有,你看看你发射极那个点,我感觉电容没连上

楼主:
谢谢提醒,我慢慢检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我慢慢检查。

一、C2下端与R2上端相连才能起振;
二、C5的10nF在3MHz相当于将R1L1C1公共节点接地了。不建议加
三、耦合电容C3最好用100nF。100p这个频率电抗太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C2下端与R2上端相连才能起振;
二、C5的10nF在3MHz相当于将R1L1C1公共节点接地了。不建议加
三、耦 ...

L1C1C2构成回路,电容三点振荡器LC回路要跨接在b和c之间,所以接个C5把LC回路的一端和三极管c接在一起,可以消除R1对振荡的影响,楼主这个仿真电路其实有问题的,R1取10k太小了,实际中为了优化波形R1会比较大,所以影响更大,轻则影响频率,重则可能喘振

C5跨接在R1上和C5一端接地效果是相同的,因为三极管的c极是交流接地的,同时R1直接接三极管b极会更好,所以我一般会把拓扑改成这样

上面那个看着是不是很别扭,那么变换成这样是不是就符合习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1C1C2构成回路,电容三点振荡器LC回路要跨接在b和c之间,所以接个C5把LC回路的一端和三极管c接在一 ...

哦哦,确实。
俺看贴把楼主1楼的OSC输出点和你10n接电源电混起来,以为楼主把谐振点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确实。
俺看贴把楼主1楼的OSC输出点和你10n接电源电混起来,以为楼主把谐振点接地了

所以画电路图要遵循一般的阅读习惯,要不然看着头晕,也很容易看错,感觉就跟写代码是一样的,编程习惯不好就很难读

网友A:
楼主试下这个?克拉普振荡电路。
Q值大,频谱也干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试下这个?克拉普振荡电路。
Q值大,频谱也干净些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试下这个?克拉普振荡电路。
Q值大,频谱也干净些

顺便问问,你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应该是LtSpice吧。它好像没有频率计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问问,你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应该是LtSpice吧。它好像没有频率计啊。

对,是LTSpice。的确没找到频率计,所以我一般用FFT或光标手动读频率。
此外振荡器频率仿真和实测肯定不一样(想想你的电容5%容差,电感10%容差,三极管50%偏差)。因此在仿真软件用频率计看精确到小数的频率没啥意义,肯定要焊接后微调。所以LTSpice没有频率计我不觉得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是LTSpice。的确没找到频率计,所以我一般用FFT或光标手动读频率。
此外振荡器频率仿真和实测肯定不 ...

没频率计啥的其实也是因为这个软件是免费的,AD没什么投入。

楼主:
看来Multisim的功能比较齐全,它还有阻抗表(Impedance Meter),网络分析仪等等。可惜它的试用期只有一个月。不知道有没有免费的?或者有没有办法延长试用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