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1500能运行多少代码?

楼主(2024-08-07):
一行代码20个字符的话,100行代码就差不多2K了,感觉还挺占ram的

网友:
BASIC 代码吗
VIM生成一下不就好了
输出 print "hello, world!"
ESC
qa
yyp
q
2000@a

网友:
解释型的basic存储代码是一回事,运行代码是另一回事。运行内存很小。

网友:
到底耗费多少内存跟具体指令有关,例如这一行。
char* pc = new char[10000000];
源代码的大小只是影响解释器解释,或者编译器编译时耗费内存的多少。

网友:
  如果你手头有一只PC-1500,只要打入 free,然后回车,就能显示剩下可编程字节数。我有类似的夏普计算器PC-G813,CPU晶振是3.58MHz,物理内存是64K Bytes,清空所有存储后,打入 free,显示可编程字节数是30435。

补充内容 (2024-9-2 18:06):
记得 用 NEW 指令清空计算器内存,FREE显示可编程内存。

网友:
40多年前面市的老古董啦,收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