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450笔记本主板故障

楼主(2024-08-07):
N3450笔记本主板通电有吱吱声,用U盘能进PE,开机后吱吱声变大,声音会随点击屏幕菜单变化。查看声音来自5V降压电感,5V电源降压芯片为AXP8179,查不到资料。
电源为BD2670MWV
本机是2.5寸硬盘接口的,下载了Win10,安装完成后掉电,之后无法进入Win桌面,中途掉电。
但拆下硬盘后用U盘可以进入PE桌面,操作正常
进入PE电源耗电8~9W之间,在安装Win10时最高跑到16W,安装中大部分时间都在10~12W。

5Ⅴ电源随着负载变大声音变大

网友:
可能是电容失效引起的,之前收的一个老本故障现象是有时开机进系统掉电,有时能进系统但打开某软件掉电,加CPU电容后好了。
你得仔细查查,由你的描述,可能有电源供电不足负载变重或者电容失效纹波变大

网友:
现在买台这样全好的笔记本也就100多块钱

网友A:
N3450最多只能算上网本,不值得修。就算修好了也有那个寿命门问题,开机时间累计达到2年还是3年就必挂。
买新的吧

网友:
可能是接上硬盘后,负载加重,就不开机了。或者是硬盘坏了,我有个硬盘,开机后就吱吱响,进不了系统,是硬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3450最多只能算上网本,不值得修。就算修好了也有那个寿命门问题,开机时间累计达到2年还是3年就必挂。
...

没听说过寿命门这事
5楼说的对吧,我用镊子电桥测过电容,容量正常的,内阻很小,10~14毫欧。使用U盘能正常开机,用硬盘开机就掉电,硬盘是5v供电U盘也是5V,吱吱声是右下角的那个5V降压电感发出来的,证明5V供电有问题
想试试把硬盘供电断开,外加-个5v降压模块专门给硬盘供电试试,看看能不能长时间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听说过寿命门这事
5楼说的对吧,我用镊子电桥测过电容,容量正常的,内阻很小,10~14毫欧。使用U盘能 ...

可行的,2.5寸硬盘接口比较简单,5V跟GND都是好几个引脚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时电容出问题。查一下dc-dc降压电路外围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N3450最多只能算上网本,不值得修。就算修好了也有那个寿命门问题,开机时间累计达到2年还是3年就必挂。
...

是的,我有一三星NC10成色极新,放久了不开机,拆修了下没效果就放一边懒得再修了。
前段时间拆了硬盘出来打算给T440p做扩展硬盘用用(光驱位置加硬盘架)。

这台电脑是上网本流行那会买给家里领导用的。小巧,做工也比较精致。
可惜买给她后也就用过十来几次,放久了就放坏了。想想也是浪费。如果没坏,平时做个挂机下载还是可以的。

还有两台IBM老手提,也是故障下简单修了下修不好,放一边了。ThinkPad的老7行键盘还是比较喜爱的。

楼主:
主板没问题,是电源插头和内阻大了。供电电压降到11V后就掉电。

楼主:
N3450这玩意比J3160差不多强1陪吧,目前试了编写代码,编译,上网查找资料下载资料,立创EDA标准版画电路板,这个在J3160主板上是很卡顿的,这个N3450画板不是流畅但也不卡,是有点点慢的操作,即有延迟感。待机功耗6.几瓦,操作时10~12瓦左右,时不时会跳到16瓦。我的是没有电池的,这个功耗感觉电池也没有什么用。总结:只能单任务操作,如果作为雕刻机的上位机操作,多任务时CPU被拉满,可能在雕刻的中途会出问题。和之前用过的i5-3337u没法比,不知道性能强一陪的j4105体验如何。N3450跑π,104万耗时36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