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宽电压工作的节能电磁阀驱动装置电路

楼主(2024-08-07):
工作电源必须是电磁阀的额定工作电压,且范围很窄,否则存在电源匹配问题,使电磁阀无法正常工作,或者直接损坏。电磁阀通常驱动需要固定工作电源,而非任意电源,给电子系统设计带来很大麻烦,必须根据实际需求配套设计相应的电源。由于电磁阀本身耗电较大,而多电磁阀系统而言能耗高,对于电源要求相应增加,主要是电源种类增多,耗电大。

楼主:
本节能电磁阀的工作特点是:电流不变,电压减半;电压不变,电流为吸合的十分之一电路,详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22949

楼主:
本节能电磁阀电路也适用于电磁继电器电路

网友A:
1、这个只适用于直流线圈的电磁阀,交流线圈的电磁阀不能用。
2、驱动装置必须与电磁阀一对一的匹配,如果换个不同厂家的电磁阀,线圈匝数,阻值不同,可能会引起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只适用于直流线圈的电磁阀,交流线圈的电磁阀不能用。
2、驱动装置必须与电磁阀一对一的匹配,如果 ...

1、交流在电源前面加一个快恢复或肖特基二极管即可;2、供电电源相同,通过改变反馈电阻来适应不同电压的电磁阀。

网友:
R3取值1KΩ,VT2导通时的电流有60mA,驱动VT3需要那么大的电流吗?还有VT1的工作电流也有近6mA,驱动5401导通需要那么大的基极电流吗?楼主再计算一下。还有60V的输入电压已经接近LM2576HV的极限电压63V了,输入电压稍有波动,反正我是不敢这么用的

楼主:
1、电路设计需要VT1和VT2处于深度饱和状态;2、实际工程电路确保输入直流电压误差范围为±1%,不需要复杂的电路。这个电路设计的目的是不但适应电磁阀也适应电磁继电器。即使用直流电压误差范围为±1%的60V供电电源,通过修改反馈电阻来满足供电电压分别为48V、24V、12V、9V、6V、5V等电磁阀或电磁继电器的使用。

楼主:
VT1和VT2深度饱和状态的设计目的:一是使VT1:MMBT5551饱和压降要低于U1:LM2576HV-adj使能端低电平所需电压;二是为VT3:CJ2324快速导通提供足够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