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o车机

楼主(2024-08-08):
今天拆了一个polo车机,用到的几个IC有:
1. NXP TEF6606T
2. ST V505CBG \ STA1060N1 \ 225FG VG \MLT 22 117
3. M56V1616 1N-7 \ LAPIS \ THAI 115P702J
其他几个太小了,看不清楚丝印

网友A:
不知道和6686有什么区别?我原车车机和这个很象,不过带CD和蓝牙,这款不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和6686有什么区别?我原车车机和这个很象,不过带CD和蓝牙,这款不带!

想给它加上一个蓝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给它加上一个蓝牙

直接在闲鱼上淘一台还省事点,几十元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闲鱼上淘一台还省事点,几十元搞定

自己的是新的

楼主:
把前面板拆下来了,看一下液晶驱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这个没啥研究的,换个功能强悍的插上就能用了

楼主:
这个键盘板同车机有个接口,标明了信号(USB和AUX都是直接输入到车机主板上)。键盘板上还有一个74HC573D(锁存器),还有一个显示屏接口(未标明信号)。另外在显示屏上有一个邦定的IC,不知道是不是屏幕驱动。锁存器的输入接到了车机接口的数据总线上,然后通过排阻连接到了显示屏接口上?

不懂如何驱动显示屏,有懂的坛友请教知

网友B:
这是要升级车机,还是要车机改家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升级车机,还是要车机改家用呢

准备升级车机,增加一个蓝牙功能,但是还是要用原车的音响功放。如果能更换一块小的TFT屏,就更好拉,可以装个高德地图在里面,就不用手机导航了。

网友(2024-09-13):
用过类似的带cd功能的机子,家用接两个音箱还可以

楼主:
网线8根线接上两个喇叭,总共可以接上四个喇叭。在用一个鸡肋ATX杂牌电源,剪掉多余的线,当12V电源。焊接上车机尾插。

插上电源和喇叭,插上USB或者SD卡,开机,车机就正常工作了。下一步,接一个蓝牙收发板,用于行车中接听电话。

网友C:
大众车机有的要陪can口的解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众车机有的要陪can口的解码器

这个是最简单的车机,不需要CAN解码器,只要+12v , ACC, ILL, 一起接到12V,GND接到0V上,就可以开机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