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还能干什么

楼主(2024-08-08):
可以做什么东西

以前那游戏卡的芯片

以前那游戏卡的芯片

网友:
32k容量ram, 可以给51单片机外扩ram。

网友:
第一次见窄体版62256,用过的宽体比较多。

入几片玩玩

网友:
现在这种芯片只能收藏或者丢了。串口存储器速度快容量大体积小占用端口少

网友:
-20,是20那还是200ns?
以前486、386主板上有4-8条这样的SRAM cache,那些的确是20ns或更快的。

网友:
我也有几片,从老电脑主板的cache位置拆下来的,准备给51外扩运存